请问烧录区域的地址怎么指定

楼主(2011-05-06):
我要将一些数据HEX文件烧录到0527单片机的某个区域,到需要用时,再将这些数据读出来。
请问:烧录区域的地址怎么指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hex文件里就有对应的地址啊,将该地址发给mcu即可;

网友:
可以查看HEX文件看数据的起始地址,但要记得从某个块开始,编程软件支持以Block的方式写入
但是读出的话不能用编程软件实现,要自己用串口读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晓得了一点,但是不太明白怎么个串口读出法,呵呵,可能问题比较菜,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