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25调试问题

楼主(2011-05-06):
为什么调试ADS7825时,能启动转换(即busy能变低再变高),可是读出的数据总是FF,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做过的人知道?或者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人交流一下。QQ:983482673

楼主:
先买了两块ADS7825,然后用FPGA驱动他转换,通过CY68013传到上位机上看转换结果,结果总是0XFF,而量AD芯片数据出口有事0电压,我想可能是数据出口出于高阻态了。我调了几天,改了很多次程序,最终觉得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决定再重新买两块芯片……(用的是ADS7825的双列直插式,好贵,心疼啊),买回来后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真悲剧啊……而且当我换芯片的时候发现,不插AD转换芯片是一样的结果,啊……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
   现在就真的快要黔驴技穷了,曾找过原因是,不知道FPGA和ADS7825间需要不需要加3.3V电平到5V逻辑电平的转换芯片,但我看datasheet里面的VIH,VIL,VOH,VOL应该是兼容的啊……天啊,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测试时的程序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是自己的程序造成的,所以那个FPGA的VHDL程序是从网上一个论坛上花钱下的,基本没改,附在后面大家参考。电路是按照ADS7825datasheet里面第一个电路图连接的,CS接地,PAR/SER接5V,POWRD和PONC接地,用的是并行方式。测试的是同道1,接的5V电平,转换结果应该是0x4000。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搞了两周了,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VHDL程序如下:
-- Target Device:  Spartan-IIE-300
-- Tool versions:  ISE 7.1i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ADS7825_control is
        generic (
                -- Destination minimal tick time 40 ns
                --        66 MHz --> 3 counts, 45 ns
                -- 50        MHz --> 2 counts, 40 ns
                --  8 Mhz --> 1 counts, 125 ns
                TICK_COUNT : integer := 3
        );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oe                : in std_logic;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rc                : out std_logic;                -- Read (1) / Convert (0)
                busy        : in std_logic;                -- Busy flag (0)
                byte        : out std_logic;                -- 8-Byte MSB (0) / LSB (1)
                par        : out std_logic;                -- Paralel (1) / Serial (0)

                ad                : 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db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in byte
        );
end ADS7825_control;

architecture rtl of ADS7825_control is

constant Busy_wait : integer := 1050;        -- Assume a tick for 40 ns, maximum busy time is 21 us
constant Byte_wait : integer := 8;                -- Byte wait for more than 83 ns
constant AddressValid_wait : integer := 24;        -- Address Valid wait for more than 500 ns

signal tick_reg : integer range 0 to TICK_COUNT - 1;
signal count_tick_reg : integer range 0 to Busy_wait;

signal rc_reg : std_logic;
signal byte_reg : std_logic;
signal busy_reg : std_logic;

type GLOBAL_TYPE is (PREPARE, RCSIGNAL, WAITBUSY, HIGHBYTE, LOWBYTE, DONE);
signal global_reg : GLOBAL_TYPE;

type DATA_TYPE is array(3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data_reg : DATA_TYPE;
signal count_data : integer range 0 to 3;

begin

process (clk, reset)
begin
        if (reset='0') then
                rc_reg <= '1';
                byte_reg <= '0';
                tick_reg <= 0;
                busy_reg <= '0';
                count_data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tick_reg <= tick_reg + 1;
                if (tick_reg = 0) then
                        case global_reg is
                        when PREPARE =>
                                count_data <= 0;
                                rc_reg <= '1';                                                                                        -- Initialization
                                global_reg <= RCSIGNAL;
                        when RCSIGNAL =>
                                byte_reg <= '0';
                                rc_reg <= '0';                                                                                        -- Start conversion
                                busy_reg <= '1';
                                global_reg <= WAITBUSY;
                        when WAITBUSY =>
                                rc_reg <= '1';
                                if (count_tick_reg = Busy_wait) then                        -- Waiting too long
                                        count_tick_reg <= 0;
                                        global_reg <= PREPARE;
                                elsif (busy = '1' and busy_reg = '0') then        -- Busy off
                                        count_tick_reg <= 0;
                                        global_reg <= HIGHBYTE;
                                else                                                                                                    -- Busy
                                        count_tick_reg <= count_tick_reg + 1;
                                end if;
                                busy_reg <= busy;
                        when HIGHBYTE =>
                                if (count_tick_reg = Byte_wait) then                        -- Wait for more than 83 ns
                                        count_tick_reg <= 0;
                                        global_reg <= LOWBYTE;
                                        if (count_data = 0) then
                                                data_reg(3)(15 downto 8) <= db;
                                        else
                                                data_reg(count_data-1)(15 downto 8) <= db;
                                        end if;
                                        byte_reg <= '1';
                                else
                                        count_tick_reg <= count_tick_reg + 1;
                                end if;
                        when LOWBYTE =>
                                if (count_tick_reg = Byte_wait) then                        -- Wait for more than 83 ns
                                        count_tick_reg <= 0;
                                        global_reg <= DONE;
                                        if (count_data = 0) then
                                                data_reg(3)(7 downto 0) <= db;
                                        else
                                                data_reg(count_data-1)(7 downto 0) <= db;
                                        end if;
                                        byte_reg <= '0';
                                        count_data <= count_data + 1;
                                else
                                        count_tick_reg <= count_tick_reg + 1;
                                end if;
                        when DONE =>
                                if (count_tick_reg = AddressValid_wait) then        -- Wait for more then 500 ns
                                        global_reg <= RCSIGNAL;
                                        count_tick_reg <= 0;
                                else
                                        count_tick_reg <= count_tick_reg + 1;
                                end if;
                        when others =>
                                global_reg <= PREPAR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c <= rc_reg when oe='0' else 'Z';
byte <= byte_reg when oe='0' else 'Z';
par  <= '1' when oe='0' else 'Z';

ad         <= 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_data,2) when oe='0' else (others => 'Z');
data <= data_reg(CONV_INTEGER(addr)) when oe='0' else (others => 'Z');

end 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