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新手求入门]怎么选取电机的型号

楼主(2011-05-06):
手头有一个钢质圆盘(厚度10mm  直径100mm  重量大概一斤多),现在要把它装到电机上转起来,电机就带动这个盘子转就可以了,盘子就空转,不用带其他负载,希望盘子转速范围在0-4000/分钟,采用PWM控制

以前没怎么玩过电机,最多是是弄个小个头的12V直流电机,最多带个塑料盘子,几乎没负载,结果这回这么重的盘子,好家伙完全转不动。

请教一下各位

1.希望使用直流电机,想这种东西怎么选取直流电机的电压和功率,电流大概多少,就是负载转速和电机功率有什么关系或者计算方法吗?(主要是自己学东西,价格太贵,或者那种控制器和电机全做好成套的只能拿来直接用没什么资料那种实在是不好入门)

2.用电压为12V的直流电机能达到40004000/分钟吗?这种电路驱动电路使用什么类型的电路实现?

2.如果不用直流电机还有什么其他电机替代吗?无刷或者其他电机? 最好便宜点,口袋钞票伤不起啊,这类型的电机怎么计算或者估算上面的那些指标?

新手求学,盼高手赐教!

网友:
12V 的直流电机完全可以轻松做到4000转的,这类电机一般用H桥电路配合PWM调速的方式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