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芯 FM62429 质量如何

楼主(2011-05-06):
设计一个电子音量调节电路,拟采用FM62429,不知道质量和可靠性如何,希望使用的大侠告知体会。

网友A:
使用过几百片。。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自己买一些试试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大三的学生,我们参加了一个比赛,用到了这块芯片。出现的问题,就是当这块芯片刚接触插槽有一点声音,当完全插在插槽上,就没有声音了。不是芯片的问题,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2014-02-08):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几百片。。没出现过问题

你好,手册上说供电电压在4.5~5.5V之间,是否需要使用5V LDO为其专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手册上说供电电压在4.5~5.5V之间,是否需要使用5V LDO为其专门供电?

弄个7805供电就行,这个芯片音量调整速度较慢。做产品需要注意

网友(2014-12-01):
芯片输出有高频声,大家有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