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两轴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1-05-06):
整板尺寸10CM*8.5CM,两路高速脉冲输出,6个数字量输入DI,6个数字量输出DO。外接12864液晶和4*4矩阵键盘。目前板子发到工厂加工去了~~程序还在写!等实物回来之后向大家汇报吧!!  先上传电路图吧!希望大家多多拍砖

楼主:
贴个3D图给大家瞧瞧,

砖头别拍太多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主控芯片用的老妖的STC12C5A60S2  内部带两路8位PWM

网友:
貌似没有 细分?  没细分的话  震动厉害

楼主:
细分是通过你的驱动器设置的!  我这还需要外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网友:
你的INPUT8和OUT8接口是干什么玩玩意的呀,

楼主:
INPUT OUTPUT其实只有6个点,那个安装孔没有冲突的,232那里用的不是座子!  510欧驱动6N137应该是最好的,不过1K也没啥问题的!关键是看你个人设计

楼主:
了解了~~我实际焊接的时候再换电阻看看吧!  其实图上标的是10K但是我实际一般顶多用到4.7K  学习了!  下次改版的时候注意了!

网友:
顶一下……您能不能给原理图我看看呢?谢谢……谢谢……

楼主:
原理图以上传了,程序目前还在写~~板子明天就到了,到时候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还用驱动器?用那个芯片?驱动器的外围元件怎么办?

板子东西不少,都是干什么的呢?

居然还没驱动器。呵呵。

我以为自己做的桥来驱动电机,软件细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很不错。

楼主:
没有~这个板子是需要外接驱动器的~~~不好意思之前没说清楚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9164V5X576.JPG(文件大小:1.0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6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9167OGS47C.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72.JPG)

板子来了!  以上的“湖南师大 田锋制作”绝无嚣张之意~~~大家见谅!个人做来玩的!

楼主:
这次打样是在嘉立创打样的  10片100元 收货的时候是12片,结果这次板子有几片不能用! 总体感觉这次制板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板子来了!  以上的“湖南师大 田锋制作”绝无嚣张之意~~~大家见谅!个人做来玩的!

理解,以后在女朋友面前有的吹了,呵呵。期待你的程序。

网友:
板子价格还不错,不算版费,一毛一平方也差不多10几块钱了吧

网友:
引用图片【22楼】635656623

楼主:
等程序调试好之后就贴上来给大家……最近在弄卡尔曼滤波麻烦死了,要在各个平台上运行!(AVR、51、PLC等)

网友:
板子做的很好,期待楼主贴上程序让我们新手大开眼界。

网友:
能不能控制两台步进走圆弧插补,期待!!!!

楼主:
圆弧插补还不清楚呢~!  我的理解就是把那些曲线方程的函数写进去应该就可以实现插补算法吧!   希望高手出来解答解答

网友:
高手门,上啊!继续等待圆弧插补算法。。。。。。。。。。。。。。。。。。。。。

网友:
速度不快的话,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亏你说得出!  我可没得这个想法! 呵呵!不过以后在自己的简历上面倒是可以添一笔!

楼主:
这是接口板的原理图以及PCB图!  布的单面板!打算用热转印法做这个板子!  16*16的矩阵键盘加一个12864液晶做显示!

楼主:
上传一个测试程序吧!   程序控制: 四个按键 一个正向加速一个正向减速一个反向加速一个反向减速按键!
程序很简单!这个只是测试程序! 写得有点乱!别拍砖哟!最近很忙所以搁置了几天!不好意思!编译环境为KEIL UV4

网友:
驱动芯片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
看清楚 人家做的是控制器 非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楼上正解!  呵呵!我这个是控制器!需要外接驱动器的!
那个6N137的限流电阻我图纸上取大了!  实际中我用的是150欧的电阻!听别人说还可以用63欧的!具体没有去研究过了!

楼主:
另~~~懂插补算法的大虾们冒个泡吧!

楼主:
今天下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完成的接口板! 以及其他的一些电路板! 热转印法制作的!  有点丑!呵呵!
不多说,上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0754CDB5PK.JPG(文件大小:1.0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9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0755Z60MUM.JPG(文件大小:1.0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9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0756K5DQR3.JPG(文件大小:1.0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9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0757WSVY0R.JPG(文件大小:1.0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20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0758NVKI7I.JPG(文件大小:1.0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199.JPG)

楼主:
很奇怪! 我的接口板接上12864液晶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两端的时候竟然是短路了!然后拔掉12864液晶之后短路没有了!最后一查竟然是PSB那个脚的问题!  请问下为什么不能直接接低电平去呢?  为什么我把PSB接到低电平我的电源就短路了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12864液晶上面有个R9 和R10(可能不同的厂商会有区别吧!) 默认情况下是0欧电阻接在R9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是并行通信方式,如果需要串行通信方式则需把0欧电阻接到R10上去!    问题就能解决!……

楼主:
向大家问个问题。

你们觉得这个控制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好?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41999WO6PM6.JPG(文件大小:1.0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1_4251.JPG)

网友:
能设置多段程序就行

楼主:
可以考虑加入进去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点子没?

网友:
定位資料:
16段位置(POSITION)、目標速度(VR)、斜率(TR)、初速(VS)

定位控制:
(2)運轉脈波速度(VR):150~60000 PPS (最高60KPPS)
(4)起動速度(VS): 150~5000 PPS (最高5KPPS)
(1)位移脈波數(POSITION):1~999999 Pulse (最高6位數)
(3)加減速斜率(TR): 1~200ms / KPPS

控制模式:
(1)外部參數(EXT)模式,單段動作
(2)內部參數(INDEX, 共16 段)模式
(3)測試(TEST)模式

運轉模式:
(1)定位(INDEX)運轉,可選內部16段或外部指撥參數
(2)機械原點復歸(HOME)運轉
(3)連續(SCAN)運轉
(4)寸動(JOG)運轉,單一個脈波輸出利用機構部檢出訊號 +LS,-LS, HOME 做機械原點檢出
(5)電氣原點復歸模式(RETURN)

機械原點復歸:
利用機構部檢出訊號 +LS,-LS, HOME 做機械原點檢出

网友:
楼上能否提供个联系方式,试制单轴控制器的时候1602无法显示,能否问下用什么片子呢?

楼主:
不错!可以参考下56楼的一些技术要求!

网友:
回57楼AT89S52就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运动的同时又要刷新显示屏的坐标显示,刷新显示屏的坐标显示要一定的时间啊,怎样做到既要做到刷新显示屏的坐标显示,又要使步进电机有高速输出?

楼主(2011-06-06):
电机的高速脉冲是硬件实现的,所以和刷新显示没有冲突!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实现高速的脉冲输出,最快能达到多少,最小又能达到多少!

楼主:
最高70KHZ最低10HZ的脉冲!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的高速脉冲是硬件实现的,所以和刷新显示没有冲突!

单片机控制显示屏要做到实时显示脉冲数量(坐标显示),又要高速控制步进电机,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
定期看了一个多月了楼主的这个项目好像没有怎么进度。

网友:
楼主能说说怎么用硬件来实现高速脉冲输出吗,接触单片机不久,了解不多,谢谢!

楼主:
这个东西已经扔了,现在没在搞了,在搞别的,所以……

网友:
楼上几个总问高速脉冲和刷屏的事,我倒。

高速脉冲用的是硬件PWM,请去查一下什么是硬件PWM,注意,不是让你去定时器里不停的取反某个IO口,那个是刚出校门孩子或大学里某些酱糊老师的教法。

既然是硬件PWM,那么,你懂的,CPU有足够的时间来刷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几个总问高速脉冲和刷屏的事,我倒。
高速脉冲用的是硬件pwm,请去查一下什么是硬件pwm,注意,不是让你去定时器里不停的取反某个io口,那个是刚出校门孩子或大学里某些酱糊老师的教法。
既然是硬件pwm,那么,你懂的,cpu有足够的时间来刷屏了。

谢谢楼上解释!好好烟酒烟酒
!!

网友(2011-07-08):
带升降速曲线,问一下怎么解决同时刷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这两天,不刷显示,带升降速曲线,用STC12C5A56S2 ,调节范围,10HZ-100K,加速曲线可调,分250*12=3000种斜率,
设置最大脉冲数是16777216*(65535/65535),也就是说,当分子设成65535,分子设成1时,最大可发1099494850560个脉冲即2的40位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开了一个主题,大家共同探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165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HN245&bbs_id=9999

网友(2012-10-22):
能否分享下程序

网友(2013-07-10):
先表示感谢 吼吼

网友(2013-08-31):
学习下
STC12系列的一般带3个定时器和两路PCA/PWM,
可以用两路PWM(接CW/CCW)和两个IO(接DIR)控制外围的步进驱动器,
然后一个定时器用来刷新屏幕
再用一个定时器用来定系统时间
大概就猜到这些,只是如何实现用户脱机编程还是有点难度,正找方法。。。。。。

网友(2018-02-15):
看来费了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