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彩屏开源项目征集帖

楼主(2011-05-06):
本人自己开发过arm+cpld的双色LED控制卡,后来也自己做过arm+fpga的彩色控制卡,不过后者并未算完全完成,只调试到了系统实现这一步。现在总结过去的尝试,准备开创一下未来,做一款能够完全开源的彩屏控制卡,最好是同步控制卡。
    方案初步选择是FPGA+SDRAM(或DDR)+千兆以太网+NAND FLASH,既可以将视屏内容存储在大容量的flash中进行脱机视屏播放,也可以连接千兆以外网进行同步视屏播放。支持的LED屏大小为至少512*256,灰度等级12级左右。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请提出意见并跟帖,如果想一起做的人多我就马上开工,原理图我已基本画好了。
    另外附上本人自己业余时间做的ARM9+FPGA的彩屏控制卡,基本的数据交互、SRAM乒乓缓冲、灰度扫描等技术都已经掌握,缺的是伽马校正、多种扫描方式支持等内容。
    个人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bdf73f0100jsma.html
  原理图部分截图:

FPGA选型EP3C10F256 (原文件名:1.JPG)

SDRAM (原文件名:2.JPG)

NAND FLASH (原文件名:3.JPG)

GPHY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等着下程序,哈。

网友:
过来顶。
好玩的东西。

网友:
不过不是专业搞这个谁有这么大的屏? 一点也不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不是专业搞这个谁有这么大的屏? 一点也不现实.

这个涉及的技术很多,学习价值还是很大的!~

网友:
现实就是实现,实现了就现实,总是比空想的好
顶LZ,LZ可以算我一份吗?

网友:
"方案初步选择是FPGA+SDRAM(或DDR)+千兆以太网+NAND FLASH,既可以将视屏内容存储在大容量的flash中进行脱机视屏播放"

如果将视屏内容存储在大容量的flash中进行脱机视屏播放,那必须要cpu和linux或wince系统的吧?

网友:
顶,这个必须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cpu可直接读flash或SD卡,可参照我发的
Fpga学习贴

网友:
一个好的想法,比较贴近实际项目了,顶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用cpu可直接读flash或sd卡,可参照我发的
fpga学习贴

那视频文件如何播放呢?难道不需要一个播放器么?

hxl_led,六年以上彩色LED显示屏开发经验,主要做LED的哪块呢?

网友:
我想加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步,异步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步,异步卡

做控制卡的我还知道几个公司:
同步卡:深圳灵星雨、南京德普达......
异步卡:深圳励研、上海仰邦、上海灵信、上海偕阔......

您主攻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我厂是外资,不对国内销售,您说的公司我也了解

网友:
太好了,要跟下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加入,QQ:156955694

我做过led双色的显示

网友:
LZ太牛了,什么都懂。。。。

网友:
楼主建个QQ群吧!~

网友:
也在做LED控制卡,对次表示支持~!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希望等板子出来的时候大家多多支持啊,代码方面我会做一部分,有些部分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做,也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给出一些建议。
下面是布局布线图,还没布完,估计还得点时间,pads布线不是很熟。。

网友:
顶楼主,必须加入,强力期待中!

网友:
跟楼主同用PADS,顶个

网友:
26楼的图貌似是东芝的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26楼的图貌似是东芝的驱动芯片?

这都能看出来,东芝的驱动芯片在屏上驱动LED的,貌似不会出现在控制卡上。

网友:
楼主谈谈你的计划和方案撒?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太牛了

网友:
楼主是牛人,我也是做LED控制系统开发这块的,我用VERILOG,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跟楼主一起做下这个项目?我自己目前在做DVI接口的同步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卡用8601,好像是,这个不错,比8212发热量低,稳定,丢包率比较小。
不一定用Nand FALSH ,你这是接收卡,掉电后屏的数据不一定要存在接收卡吧,不是批量生产的话弄个SD卡座随时可以更换可能好一些,如果学习用,最好弄两个外挂RAM,一个跑软核,一个用于VHDL交换数据,如果是BGA484的大部分线都用到的话,可能要6层板才能走出来线。

网友:
现在DVI接口的同步卡,才卖1000多
马上都烂街了你们才开始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有人跟我一起做最好了,我的QQ是215391949,加我注明是LED开源项目即可。当时候谁有空群,就建一个,方便大家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1  网卡是8211CL,本来打算是88e111和dp83865的,不过发现这个片子外围比较简单,所以选择了他,性能方面还没得到验证。
2  换SD卡是个好主意,反正和NAND FLASH起的作用是一样,就是脱机的时候能跑些短片或者小节目。
3  软核方面是不打算跑了,准备全部用逻辑来做吧,这样才能保证速度,现在是256的BGA,再选大的估计成本上就会上升太多了,BGA我都犹豫了很久,没办法才选的。现在是4层板,SDRAM部分布线比较困难,电源层要隔出个小区域用来走线,不知道可行不,PCB专家们解答
4  回复38楼,是的,现在DVI卡已经不火了,千兆网的控制卡的也早就有了,其实我觉得下一代一定使用是光纤通信,不过这里是开源学习,做个合适大家的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现在dvi接口的同步卡,才卖1000多
马上都烂街了你们才开始做啊.

不是做产品,学习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现在dvi接口的同步卡,才卖1000多
马上都烂街了你们才开始做啊.
不是做产品,学习还是很不错的!~

很有道理啊!

网友:
上传以前画的2066点/平米镂空板

可以级联的模块

网友:
直接通网卡播放的现在是主流.
个人认为,光纤的成本还是有点高.可能目前只能在高端的地方用.

楼主:
开源项目群已经建立好,群号120238239

楼主:
附上最新原理图,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源项目群已经建立好,群号

小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开源项目群已经建立好,群号
小心了

阁下什么意思?

网友:
群主原理图一些问题:
1. 电源部分LM1086封装好像不对,引脚间距资料是2.54.你查查看
2. C5、C20应用是胆电容,极性反掉,封装比SME型不大!不知你想用什么样电容
3. 你的jtag接口用的2.0的插座,据我所知,一般diyer手里的标准编程器以2.54的居多!不通用
4. 电容耐压极不太合理!有的地方没必要用这么高
5......................

网友: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讨论问题尽量在论坛上讨论,方便有个记录,大家都方便看到项目进程

网友:
也对LED屏感兴趣,可惜只会一点C和单片机,帮不上啥忙啊!
正如楼主说的,彩屏难弄到啊,自己做,成本太高了,更适合做产品。
如果DIY出来一套,包括屏(小分辨率)和驱动板,成本估计也高。

网友:
这个项目算我一份,目前正从事相关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群主原理图一些问题:
1. 电源部分lm1086封装好像不对,引脚间距资料是2.54.你查查看
2. c5、c20应用是胆电容,极性反掉,封装比sme型不大!不知你想用什么样电容
3. 你的jtag接口用的2.0的插座,据我所知,一般diyer手里的标准编程器以2.54的居多!不通用
4. 电容耐压极不太合理!有的地方没必要用这么高
5......................

1  LM1086是我自己按照实物画的,我刚看了下手册是2.54,这个地方请修正,用的是以前的库,焊接没问题,但不严谨, 多谢提醒;
2  c5和c20是胆电容,这个封装是按照公司产品的搬过来的,个头是挺大的,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修改的话可以改成1812的就行了,毕竟我们这个板子电源接口电压低;
3  jtag接口这个忽视了,因为自己一直用2.0的,这个地方修改成2.54吧,的确大家都是2.54的居多。
4  电容耐压值,没有细看,很多都是拷贝24V的电源设计过来的(呵呵,不好意思,偷懒了),到时候导bom表的时候我会将器件参数修改一下。
5  jangyouhua干活很细心,我信心倍增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讨论问题尽量在论坛上讨论,方便有个记录,大家都方便看到项目进程

目前项目进度:
1  原理图已上传,但由部分小错误,大的方案不动。
2  PCB自己画了一小部分,后面工作由PCB达人jangyouhua负责;
3  fpga部分工作量比较大,具体包括:
3.1 我目前手里有千兆网的开发板,不过phy是88e1111,我会做一个千兆网的逻辑设计测试,进行一些简单的数据收发;
3.2 一名不知ID的网友,设计FPGA读写SDRAM的代码,我看版内也有各种达人已经上传了很多关于SDRAM的代码;
3.3 扫描驱动led灰度实现部分,拟采用我以前的设计,不过会有一些改动,到时候调试后会和大家分享;
3.4 fpga读写nand flash的驱动,这个部分我看版本也有高人做过,应该不难;
3.5 fpga内部数据的缓存、数据重组、扫描设置之类的比较复杂,下一阶段我会写一个设计文档,关于逻辑内部的设计思路和框图,大家探讨。
4  上位机部分,这个暂时没人做,到时候我会尽量做个能测试的demo吧,发送一些简单的视频给同步卡,进行测试用;
5  PCB制版,到时候我来负责吧,不过需要报名统计,有多少人想要板子;
6  焊接问题,主要是bga不好焊,其它的大家基本都可以搞定,不过我想的还是统一找个小厂焊接,这个得到时候看价格和条件吧。
7  物料,这个如果板子多的话(>10套)的话就可能需要大家费用上支持一下了,如果少的话我自己就可以搞定。
8  彩屏的问题,这个到时候只能大家同心同力了,我以前调的时候是从一个小公司借的,呵呵,希望这次也能有人支持支持。
9  其它问题,好像还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积极发帖,看看自己能作什么,想做什么,如何想承担工作的请联系我,呵呵,欢迎欢迎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tl8211c(L)只支持RGMII接口!为了达到1000Mbps,必然要用双时钟沿处理!fpga处理不太方便啊!再仔细考虑一下吧!

网友:
第3页 晶振的供电电路加磁珠,防止晶振工作时会有噪声耦合到3.3V的电源上
第4页 MSEL0,1,2 最好不加电阻,直接连到VCC/GND,另外这里的MSEL0,1应该接3.3,MSEL2接GND,这图上看不清楚。 TCK上拉一个1K的电阻比较好。
EPCS加一些钳位二极管保护就更完美了。
第8页 AVDD和DVDD分开,中间加个磁珠似乎会更好一点。布线时做个差分阻抗对信号比较好。

网友:
add oil, 目前我也在做类似的, 用的是Spartan 3E和DDR,刚打好样板,还没焊好

网友(2011-07-06):
不知道做的怎样了

网友:
同问项目进度

网友(2011-09-11):
我也在做这个但是方法不相同,当前也遇到了一点点问题,但是问题不大,等完成了,我分享下经验

网友I(2011-11-28):
我们的设计,量产中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128140013.jpg)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关注ing

网友(2020-11-28):
引用 网友I:
我们的设计,量产中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128140013.jpg)

你好,请问你否是有LED屏接收卡的完整工程呢,我愿意花高价格购买,看到后希望回复,谢谢,手机/微信同号:15992625797

网友:
这是做控制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