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机和对称PWM的朋友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相位修正PWM更适合于电机控制。看过傻孩子的

楼主(2011-05-06):
如题,主要是想了解快速PWM和相位修正PWM为什么相位修正PWM更适合电机控制,和电机的原理有关系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  它能产生具有死区的对称反向两路PWM用于驱动桥的上下臂

网友:
只为看帖。俺也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醍醐灌顶啊,谢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功效

网友B:
快速PWM适合单向PWM控制,只需要1个PWM脚,比如用它来控制小直流电机调速,就不能正反转。
相位修正PWM适合双向PWM控制,简单的双电平桥式驱动,这就需要2个PWM脚,这里命名为A和B,A控制左桥臂上开关管,把A取反后控制左桥臂下开关管,这样上下桥臂不会同时导通(先不考虑死区),同理B控制右桥臂上开关管,把B取反后控制右桥臂下开关管。
假设开关管都是高电平开通,PWM定时器范围是0-1023,定时器使用先加后减记数,并有比较功能,设置控制A脚的比较定时器值为400,那么定时器从0开始加记数,A脚电平为低,当定时器运行到400时,A脚电平为高,定时器运行到1023后变为减记数,当定时器运行到400时,A脚电平为低,当定时器运行到0时,又变为加记数。
B脚的控制同A脚。当把设置控制B脚的比较定时器值为1023-400=623时,0-400段A低B低(左下和右下导通),401-623段A高B低(左上和右下导通),624-1023-623段A高B高(左上和右上导通),622-440段A高B低(左上和右下导通),399-0段A低B低(左下和右下导通)。这样可以看出,401-623段和622-440段是给负载供电,0-400段和624-1023-623段及399-0段相当于负载的输入短接(如是储能负载可续流)。
通常把控制A脚的比较定时器值和控制B脚的比较定时器值合并在一起处理,即A比较定时器值与B比较定时器值的和为定时器最大值,A比较定时器值与B比较定时器值关于定时器1/2值对称,如负载想获得正电流(电压为左正右负),则把A比较定时器值取小于定时器1/2值,如负载想获得负电流(电压为左负右正),则把A比较定时器值取大于定时器1/2值,如负载想获得零电流,则把A比较定时器值取等于于定时器1/2值。
死区是消除开关管的关断滞后影响引入的,也就是让开关管开通延时,避过同一桥臂另一个开关管关断滞后时间。
说下我的理解:如表达不清,请自行阅相关翻书籍。

网友:
同步整流  ???

楼主:
四楼解释很详细,谢谢了啊~

网友(2013-05-29):
引用 网友B:
快速PWM适合单向PWM控制,只需要1个PWM脚,比如用它来控制小直流电机调速,就不能正反转。
相位修正PWM适合 ...

说的不错,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