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的write函数为什么返回-1?

楼主(2011-05-06):
我现在做一个fpga的驱动,FPGA实现对外部设备的写,现在应用程序调用write函数的时候,有时候返回-1,跟踪发现,没有进入到驱动的write函数就直接返回-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内核版本是2.6.36.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我现在有FPGA做的串口,我现在232口接收到的数据,然后转发给其它串口,发现有时候会写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当我打开串口设备进行长时间写数据的时候,发现write返回-1,指点一下啊!

楼主:
是根本就没有调用驱动的写函数哈
我的是一个局部变量就有问题,后来改为全局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26):
楼主能再详细的描述一下问题的解决方案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苦恼中。。。

楼主:
当应用程序调用write函数的时候,在调用自己的驱动程序的write函数之前内核会运行一段判断的函数,你直接跟踪到这里!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用的是pc860的扩展串口,发现是中断电平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