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电子负载放电用,请有经验者给点意见?

楼主(2011-05-06):
现公司有一个项目要做个给36V电池恒流放电的东西,肯请有经验者给点意见。放电电流为5A。参考电路如下:

场效应管选什么型号才合适。另我想用单片机AD功能从R1上读到电流然后再PWM输出控制场管恒流放电,取消运算放大器。可行吗?
要想非常稳定,要不要再加些什么电路。

网友:
另我想用单片机AD功能从R1上读到电流然后再PWM输出控制场管恒流放电
那就很难稳定了吧,这样

楼主:
我用了IRFP460,结果烧了好几个。不知原因。

网友:
功率太大,所以烧了。

网友(2012-10-04):
QQ 284512184 电子负载CC CV LED 老化设备

网友:
Q1工作在放大状态不烧才怪,如果用于电池放电,应该在MOS上面加一个功率电阻啊,还要让MOS工作于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