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参考下 买入这款jcut -3030 PCB雕刻机 性价比怎么样? 谢谢

楼主(2011-05-06):
本想 卯足了劲儿 买 阿莫的雕刻机 的 但实在是 等不起了  现在 不得不 狠心 花1W2买 jcut -3030 PCB雕刻机,下周一付款 。请各位用过这个系列 的或熟悉 的 网友给看看 性价比 怎么样!

这款机子的性能参数:
  主轴电机:800W水冷变频电机,稳定寿命长
  线路板安装:机械卡装或双面胶粘贴,使用方便
  控制部分:
  控制方式:高速芯片
  程序运行:连机
  接口方式:RS232
  程序部分:
  可适用软件:Protel99等多种
  操作程序界面:实际设计线路蓝色,加工路径红色,孔黄色分别显示
  线路隔离功能有
  指标部分:
  加工面板:单/双面板
  最大加工板面(mm):300×300
  最小加工线径(mil):8
  最小加工线距(mil):8
  最小步进距离(mm):0.003125
  工作速度(mm/s):0-20加工中可调
  主轴转速(r/min):24000
  主轴功率(W):800
  电源:AC220V50Hz
  操作系统:WindowsXP
  内存最小配置(MB):256
  附送:雕刻刀(把)10
  附送:钻头(支)10
产品特征
商标        JCUT
型号        Jcut-3030
规格        3030
产量        2000台/年
价格        16660
源 产 地        济南
包装        双层纸箱
最小起订量        1台
运输方式        货运
   上张图:

楼主:
说明下  本人不是给它们 做广告的 骗人的 没jj

网友:
忍忍到年底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苦苦等了 2个月了 实在是等的我花都谢了 呵呵  !

网友:
等AMCNC-02啊。

网友:
Armok应该会说“没事,你先买着用着,到时候再买AMCNC-02,好做性能比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给 版主 打过电话了AMCNC-02 也要带几个月 现在在搬厂房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  我懂了  等 AMCNC-02 做好了 我 在买入台   到时候给大家个做个参照  嘎嘎

网友:
如果能按照设计指标来(我觉得好多国内产品的铭牌指标,就是设计指标),达到了就很值得买。

AM的JJ应该不会辜负我的期望,所以还在等。

有米,有项目的,当然可以进别的CNC,以来可以对比,造福大家,二来,也不耽误做项目赚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各位的回复。好的 那就等am 的jj入手了 到时候 大家 做了详细的横向对比
一来: 看一下国产jj的质量、性价比
二来: 激励各个厂家奋发。做出更好的MADE IN CHINA

网友:
我也是在选择徘徊中

网友:
我手里有这款机器,总的来说还可以。刻0.254mm的线条没问题,另外他是用维宏的控制卡,compercam转化刀路。限位电路做的不好,我撞过x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  wajlh说的即是 打电话 问的时候他说 可以把维宏的 控制软件 换成 MACH3的  但是可能要换下接口电路啥的  当然这2个控制软件我可以指定
请问 是选择它默认的  维宏的 控制软件  还是 MACH3呢  ?请给位网友指教下  谢谢先!

楼主:
问题 解决了  呵呵  这里有说明 想了解 的 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66854&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
谢谢 大家 的回复 我的疑问 搞清楚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对  wajlh说的即是 打电话 问的时候他说 可以把维宏的 控制软件 换成 mach3的  但是可能要换下接口电路啥的  当然这2个控制软件我可以指定
请问 是选择它默认的  维宏的 控制软件  还是 mach3呢  ?请给位网友指教下  谢谢先!

建议选择维宏的,有硬件控制卡比较稳定些。mach3纯软件的可能要差一些。个人感觉维宏的控制软件比mach3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