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的结合 QS30-1辉光管电子时钟制作成功

楼主(2011-05-07):
小弟现在大二。注_册ourdev论坛也有了一段时间了。在这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自从去年看到这种管子就被其显示效果迷住了。辉光管是电子管的一种,是一种很古老的数码显示元件,在没有荧光管乃至LED的年代,显示数字还有字符等都要靠它。这学期开学就开始筹划设计一套属于自己的辉光管电子时钟。电路部分设计的比较纠结。根据设计计划。电源部分采用12V稳压电源。而辉光管工作电压是180V左右,如何设计一个高效的升压电路成为第一大难题。、

    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无数次的炸芯片,炸MOS管。。。。确立的用经典开关电源芯片34063加对管推挽输出推动mos管进行电感自激升压的方式。电路设计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包括温度,效率,负载功率等等。温度可以保持mos管和功率电感不烫,而计算的升压效率可达72%,小激动一下下。

特意制作的亚克力面板和背板 (原文件名:2.jpg)

PCB背面。画得不好。见笑了大家。 (原文件名:5.jpg)

升压部分。34063推动mos方案。 (原文件名:7.jpg)

主控MCU。采用MEGA16单片机 (原文件名:8.jpg)

本次DIY的QS30-1辉光管电子钟功能及特点

1、采用DC12V供电,最大耗电电流250mA。
2、使用6只QS30-1辉光数码管,能同时显示时分秒。
3、采用6颗直径3mm的氖灯,能作为时钟冒号。
4、采用红外遥控器进行所有功能操作(开/关时钟、显示公历、室内温度、调整日期时间等等)。
5、每颗辉光管底部有一颗高亮蓝光LED做背景灯,呼吸效果。
6、采用有源蜂鸣器来对每一次遥控操作进行声音提示。
7、设计了四种数字切换方式。可通过遥控器调节。
8、为了延长辉光管的寿命(毕竟电子管的寿命相对LED短很多),可以用遥控器休眠辉光时钟(休眠时呼吸灯,辉光管都不亮,整个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也可以每到整分时刻,辉光钟能自动启动显示15秒钟时间,整点时会有整点报时。
9、采用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能够显示室内温度。
10、全部电路布局在一块双面电路板
11、内部采用DC-DC升压电路,提供180v的直流高压供辉光管使用
12、采用MEGA16作为主控MCU,所有程序采用C语言编写。
13、采用74HC595做译码控制辉光管显示相应数字。
14、采用DS1302时钟芯片。
15、可以设置一组闹钟。
16、前后分别有一块全透明亚克力面板。

网友A(2012-02-08):
回复 楼主:
----------------------------------------------------------------------
LZ途中升压部分Ua是什么IC

网友B(2012-04-28):
同楼上关注,用的是什么升压?看样子是34063?

网友:
得研究一下楼主的升压电路部分,谢谢分享。

网友C:
太平洋网这几天也有个差不多的,是不是一个人做的啊

网友:
兰光是LED吧?

网友D:
很有古典感

楼主(2012-08-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途中 ...

升压部分是34063推动mos。boost结构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平洋网这几天也有个差不多的,是不是一个人做的啊

不是不是呵呵。别的朋友比我做的好多了,我这个纯属用来学习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关注,用的是什么升压?看样子是34063?

嗯,34063推动mos。boost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古典感

是的呵呵

网友E:
楼主,你的亚克力玻璃去哪里加工的?去加工之前需要用软件设计图纸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亚克力玻璃去哪里加工的?去加工之前需要用软件设计图纸什么的吗? ...

亚克力板就是淘宝上面找的,我记得是上海一家工厂,可以根据要求切割,我没画图,就切的长方形的哈哈

网友(2013-05-27):
哎呀,这个电路给焊的,支持DIY。

亚克力板可以使用cad等软件设计,一般的tb小店家都支持CORELDRAW的格式切割。

VFD/NIXIE/OLED 电子DIY制作
vfdclock.jimdo.com

网友F(2013-08-24):
dear 楼主:
       能否把你的原理图给我看一下呢?连接595的三极管的型号是哪个?最近一直在调,都没出来啊...感谢啊...

网友G(2014-01-10):
可以提供辉光管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ar 楼主:
       能否把你的原理图给我看一下呢?连接595的三极管的型号是哪个?最近一直在调,都没出来 ...

我用的A42,高压小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提供辉光管的封装吗

这个没问题,不过我的封装也有点问题,做小了~~

网友:
要是立式的·就好了 ,不过贵

网友(2018-07-15):
BSC乃好,我是少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