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忙推荐一款示波器

楼主(2011-05-07):
公司新开的业务,做嵌入式开发。
估计会用stm8和stm32做开发。
大家给推荐一款示波器吧。

我是实用派的,对做工,血统都不感兴趣,只求实用,好用。
之前觉得比较均衡的是日够了ds1102e
但是ds1102e太过便宜了,实在浪费经费,而且只有100M。
还有一款ds1102d,带逻辑分析仪的,但是贵了不少,不知道实用否?

其实心目中期望能有更大带宽,强大稳定的选择,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
如果钱多的话可以考虑 泰克和安捷伦的MSO系列。泰克的DPO属于中高端的,更不错。建议不要买带逻辑分析仪的,这都可以另外买。

网友:
呵呵,建议泰克的DPO系列。我现在用的就是DPO系列,好像现在买,有30%的优惠折扣,泰克公司在搞活动。

楼主:
楼上的,dpo的大概要多少钱?

我上面说了,我不是做工党,也不是品牌控。

楼主:
6000上下吧
带宽希望能大于100M,长存储。
另外,希望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品牌或型号。

网友:
这个价位只能买普源或者其它国产品牌了,不要买那个带逻辑功能的示波器,不好用的说

楼主:
好的,还有别的推荐么?
我看100m以上的都不是长存储

网友:
还有普源DS1152E-EDU,150M,1GS/S,1M存储深度,属DS1000E系列,折扣后5K内,这个不对外零售,理论只对教育,但可订到货

网友:
回3楼,
我用的泰克DPO系列,100MHz带宽,2通道。去年买的,17000元。

网友(2011-06-21):
楼主的名字很熟悉,应该已经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