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驱动双向可控硅实现电脑遥控AT89C2051单片机调节灯光亮度。

楼主(2011-05-07):
LZ你那个阻容降压的方式可行不??还有如果我想从5V上再加几个LED上去,,,你这种方式可以不??因为我看老工程师的都用7805

楼主:
如果我用这个电源再带8个LED灯,,,稳妥不

网友:
我见过 直接用单片机 IO 串电阻控制可控硅的电路!!!

网友:
当然,我在用

楼主:
xiaobendan 仲跻东
  你说是用7805好还是用这种阻容降压的方式好???原因

楼主:
还有稳定性如何???

网友:
请不要重复发帖!
7805是三端稳压,如果用变压器供电,是很好的选择,如果是阻容降压,我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阻容降压的电路能提供电流很小,比如1uF的电容大概能提供不到70MA的电流,需要根据你的负载情况决定是否采用。
引用图片【楼主位】guan

这个电路中我是这样用的,将D3提高到5.7V,然后替换到D4的位置,D4就可以省掉。
另外,我们一般使用负电源做,这样VCC的位置就可以和可控硅的T2连接到一起,省掉C2及R3。
其实我也是拆解了市场上的一些产品,之后才这样做的。
一个高亮的LED一般耗电1MA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同时点亮很多,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2-11-18):
单片机I/O直接驱动scr??~~~~~~~~感觉有点玄

网友:
最近也在作调光,可时在低亮时有微闪,不是有牛人可提供程式?

网友:
阻容降压还有这么用的,长见识!

网友(2012-12-25):
构思巧妙!没有程序?

网友:
啥时候的帖子了?又翻出来了
用俺新ID再顶顶吧
要啥程序啊,很简单了啊
原理都很明白了,不过俺只有遥控风扇的程序了,也不是产品,就做了几个样品,成本关系没做成。
如果把触发时间控制在10uS左右,不用电容降压的,电阻也够用了,尤其是使用比如M48这样的CPU。
贴上俺的原理图吧,是STC的1052的,要是用M48,会获得更好的抗干扰性能。是阻容降压的,其实已经非常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除非批量掩膜可能会降低成本的,唉。其实都没有必要研究,因为已经很多现成的芯片可以用的,最后竞标成功的就是使用那种芯片的,不过是用抽头电机调速的,其实应该用抽头电机的,这样EMC变的很容易,唉,说多了,做产品不易啊!

要能找回俺原来帐号的密码,俺就贴程序,哈哈哈!

网友(2013-09-09):
不知可控硅驱动部分怎么样,效果如何

另外,单片机端子接电阻直接加可控硅G,不怕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