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07):
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我直接用5V直流电可以驱动该电机,可是用l298n按照经典的电路连接,输出的电压都已经达到7点几伏,电机只是一抖一抖的,根本不能正常运行。期间有一次正常转动过,然后再也不行了。求解释。

楼主:
是电源功率问题吗?又成功了转动了那么一次,搞不懂啊。

楼主:
神啊,救救我啊。。。

网友:
要用7.2V以上的驱动L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