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CC系列的各种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1-05-07):
转发自:61IC开源代码工厂

网址:http://www.61ic.com/code/viewthread.php?tid=52977&page=1&extra=page%3D1

网址:http://www.61ic.com/code/forumdisplay.php?fid=316&page=1

使用CC系列的芯片,很多时候面对各种型号,还是很难下手的,下面讲讲各个型号的参数与区别,很多芯片在不同领域会发挥出更好的效能.

CC1101/CC1100

使用的是433M频率,当然对中国而言,CC1101本身支持300-348M,387-467M,779-928M.亚种支持的400M和2.4G.香港支持900M.

CC1101是CC1100的升级版,对无线部分进行了优化,改善了杂散响应(spurious response),输入兼容1100的程序.本身不带MCU,一个纯粹的无线发送芯片,使用SPI控制.可工作范围-40C到80度,这个有待考证,按一半算了也就是-20C-70C应该没问题.本身就是工业级的芯片.

还有一点要提的,CC1101的功率比CC1100增大了2DB,达到12DBM,是目前不需要PA就能传的很远的芯片,距离大概在200-300M之间.靠太近会输入饱和,无法收到任何数据.

电流在接收时候为14.7mA 发送时候 使用0dBM为15mA,如果使用12dBM就会达到30mA.接收灵敏度为-113dBm,指的是1.2k速率的环境下的情况.

CC1101本身的速率是可调的 1.2K-500K之间调节,调制模式有FSK/GFSK/MSK/ASK/OOK.

CC1100E

不介绍了 使用的是470M和950M的特殊频段,其他和CC1101一致.

CC1110

这款芯片其实就等于8051+CC1100,本身集成MCU是他的一大优势,内设常用的ADC,SPI,I2C,UART等常用功能,

内置FLASH 为8/16/32k 可选.专为低功耗设计,深度睡眠时候功耗能达到0.3uA.频率范围与CC1100相同.无线性能也与CC1100相同.

CC2510

可以说这款和CC1110是非常接近的,不过使用的频率有所不同,使用2.4G的频率.

内核方面 使用增强型8051内核,8-32K FLASH,4K RAM.

不过无线部分使用0DBM的功率,那距离确实比较近.距离只有30-50M,单发距离很远,但意义不大.

CC2430

硬件上来说,相对 CC2510增加 128KFLASH和8K RAM,但是 这是一款支持ZIGBEE协议栈的芯片,确实其他芯片做不到的. 芯片内核就不进行介绍了 除了 FLASH和RAM 不一样, 其他和CC1110一致.

支持ZIGBEE2006协议栈,推出时间比较早了,无线方面限定只能使用250K的速率,因为0DBM的功率,距离也只有30-50M,算是一个先期型的产品.

CC2530

TI的后期型产品,到现在为TI的ZIGBEE主推.CC2430 TI已经不推荐使用了.

2530在2430 的基础进行了较大改进, 首先最大的改进是 ZIGBEE协议栈的改进,整个协议栈都进行了升级,无论稳定性或者可靠性都有了不错的表现.速率依旧是250K, 功率增大到4.5DBm, 发送信道也进行了修改,寄存器进行相应改变,所以ZIGBEE2006协议栈就用不到2530上了.

      2007的协议栈对 组网,再组网,数据传输,及节点数量都有较大提升,可以说 2530不是因为本身而得其价值,更多是因为ZIGBEE协议栈.

CC2520

有点类似 CC1100纯发芯片, 但它是支持ZIGBEE协议栈的单发芯片.MSP430 写入协议栈 + CC2520作为发送,当然 这样的话 ZIGBEE协议栈就方便移植了.这个就是其最大亮点.

楼主:
转发自:61IC开源代码工厂

网址:http://www.61ic.com/code/viewthread.php?tid=52977&page=1&extra=page%3D1

网址:http://www.61ic.com/code/forumdisplay.php?fid=316&page=1

这些文献对TI CC2431及CC2430设计开发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因为比较多,我就不都上传了,需要的可以去上面楼上网址自己根据需要下载。

CC2430/CC2431是一颗真正的系统芯片(SoC)CMOS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提高性能并满足以ZigBee为基础的2.4GHz ISM波段应用对低成本,低功耗的要求。它结合一个高性能2.4GHz DSSS(直接序列扩频)射频收发器核心和一颗工业级小巧高效的8051控制器。

CC2430/CC2431芯片延用了以往CC2420芯片的架构,在单个芯片上整合了ZigBee 射频(RF)前端、内存和微控制器。它使用1个8位MCU(8051),具有32/64/128 KB可编程闪存和8 KB的RAM,还包含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几个定时器(Timer)、AES128协同处理器、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32 kHz晶振的休眠模式定时器、上电复位电路(Power On Reset)、掉电检测电路(Brown Out Detection)以及21个可编程I/O引脚。

只有CC2431有定位跟踪引擎,CC2430无定位跟踪引擎。

CC2430/CC2431芯片采用0.18 μm CMOS工艺生产,工作时的电流损耗为27 mA;在接收和发射模式下,电流损耗分别低于27 mA或25 mA。CC2430/CC2431的休眠模式和转换到主动模式的超短时间的特性,特别适合那些要求电池寿命非常长的应用。

CC2430/CC2431芯片的主要特点如下:

•高性能和低功耗的8051微控制器核。
•集成符合IEEE802.15.4标准的2.4 GHz的RF无线电收发机。
•优良的无线接收灵敏度和强大的抗干扰性。
•在休眠模式时仅0.9μa的流耗,外部的中断或RTC能唤醒系统,在待机模式时少于0.6μa的流耗,外部的中断能唤醒系统。
•硬件支持CSMA/CA功能。
•较宽的电压范围(2.0~3.6V)。
•数字化的RSSI/LQI支持和强大的DMA功能。
•具有电池监测和温度感测功能。
•集成了14位模数转换的ADC。
•集成AES安全协处理器。
•带有2个强大的支持几组协议的USART,以及1个符合IEEE 802.15.4规范的MAC计时器,1个常规的16位计时器和2个8位计时器。
•ZIGBEE/802.15.4全兼容的硬件层,物理层。
•CC2431 集成1个高精度定位跟踪引擎。
•较少外围电路。
•强大和灵活的开发工具。

CC2431是TI公司推出的带硬件定位引擎的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能满足低功耗ZigBee/IEEE 802.15.4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需要。CC2431定位引擎基于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接收信号强度指示)技术,根据接收信号强度与已知参考节点位置准确计算出有关节点位置,然后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接收端。相比于集中型定位系统,RSSI功能降低了网络流量与通信延迟,在典型应用中可实现3~5 m定位精度和0.25 m的分辨率。

CC2430芯片以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作为支持,内部线路的交互式调试以遵从IDE的IAR工业标准为支持,得到嵌入式机构很高的认可。它结合 Chipcon公司全球先进的ZigBee协议栈、工具包和参考设计,展示了领先的ZigBee解决方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控系统和无线感应网络等领域,同时也适用于ZigBee之外2.4 GHz频率的其他设备。

CC2430 引脚排列图

芯片下面的金属焊盘必须连接到一个可靠的地平面,这是连接到芯片的地。

CC2430芯片延用了以往CC2420芯片的架构,在单个芯片上整合了ZigBee 射频(RF)前端、内存和微控制器。它使用1个8位MCU(8051),具有128 KB可编程闪存和8 KB的RAM,还包含模拟数字转换器(ADC)、几个定时器(Timer)、AES128协同处理器、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timer)、32 kHz晶振的休眠模式定时器、上电复位电路(PowerOnReset)、掉电检测电路(Brownoutdetection),以及21个可编程I/O引脚。

  CC2430芯片采用0.18 μm CMOS工艺生产,工作时的电流损耗为27 mA;在接收和发射模式下,电流损耗分别低于27 mA或25 mA。CC2430的休眠模式和转换到主动模式的超短时间的特性,特别适合那些要求电池寿命非常长的应用。

  CC2430芯片的主要特点如下:

  ◆ 高性能和低功耗的8051微控制器核。
  ◆ 集成符合IEEE802.15.4标准的2.4 GHz的 RF无线电收发机。
  ◆ 优良的无线接收灵敏度和强大的抗干扰性。
  ◆ 在休眠模式时仅0.9 μA的流耗,外部的中断或RTC能唤醒系统;在待机模式时少于0.6 μA的流耗,外部的中断能唤醒系统。
  ◆ 硬件支持CSMA/CA功能。
  ◆ 较宽的电压范围(2.0~3.6 V)。
  ◆ 数字化的RSSI/LQI支持和强大的DMA功能。
  ◆ 具有电池监测和温度感测功能。
  ◆ 集成了14位模数转换的ADC。
  ◆ 集成AES安全协处理器。
  ◆ 带有2个强大的支持几组协议的USART,以及1个符合IEEE 802.15.4规范的MAC计时器,1个常规的16位计时器和2个8位计时器。
  ◆ 强大和灵活的开发工具。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可能要研究一下RF

网友:
很好的资料,前两天才折腾完这个!

网友:
不错 。一直很想涉入这个行业。可是 一直没机会

网友:
zigbee号称物联网的那些公司都用 这个了

网友:
哇,绝对是好东西。。。

网友(2011-06-20):
支持一下 正在看

网友(2011-08-02):
楼主的奉献精神真的是没话说啦............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看看

网友:
LZ很强大,留下备用!

网友(2011-09-16):
正在研究zigbee,真是好东西,谢谢!

网友:
楼主超级辛苦呀,感谢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
TI CC器件 MARK!

网友(2011-10-20):
TI RF方面的主要芯片和芯片区别 LS讲的很清楚 对RF芯片选型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后面还附加了很多参考文献

为什么 没有置酷呢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网友(2012-02-21):
很好的资料,顶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  cool。。。。。。。。。。。。。。

网友(2012-07-29):
找了好久,谢谢楼主

网友:
MARK!留下备用

网友(2013-01-04):
谢谢LZ说了那么多。。 那么,请问,CC2530或者是CC2430等,是怎么下载程序的? 从你发的芯片引脚上看,好像没有下载的引脚哦~ 都是IO或者是RF引脚或者的VCC/GND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