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人类在地球上加速物体,使它达到的最快速度的记录是多少?

楼主(2011-05-07):
是指普通的物体,加速器里的粒子除外。

网友:
陨星坠落......

网友:
我想这个还不是最快,但是已经很快了
http://bbs.tiexue.net/post2_3669174_1.html

(这个排版让人眼花)

世 界 最 快 的 子 彈

美 國 科 學 家 利 用 磁 場 , 發 射 出 世 界 最 快 的 子 彈 , 速 度 達 每 秒 鐘 二 十 公 里 , 是 一 般 步 槍 子 彈 的 二 十 倍 。
美 國 山 迪 亞 國 家 實 驗 室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的 科 學 家 試 驗 用 他 們 的 Z 加 速 器 (Z accelerator) , 將 一 個 硬 幣 大 小 的 彈 丸 , 發 射 數 百 毫 米 , 目 的 是 研 究 高 速 碰 撞 的 影 響 ; 不 過 , 山 迪 亞 國 家 實 驗 室 的 納 特 臣 博 士 (Dr. Marcus Knudson) 指 出 , 可 以 利 用 這 種 科 技 , 製 造 特 別 高 速 的 武 器 , 將 敵 人 的 裝 甲 車 射 穿 。
科 學 家 說 , 要 衝 破 地 球 引 力 (gravity) , 需 要 的 速 度 只 是 每 秒 鐘 七 公 里 , 而 用 Z 加 速 器 , 可 以 產 生 高 達 二 千 萬 安 培 (amps) 的 電 流 , 形 成 強 大 的 磁 場 (magnetic field) , 在 二 百 納 秒 (nanoseconds) 的 時 間 內 , 產 生 比 地 球 氣 壓 強 數 萬 倍 的 壓 力 , 將 彈 丸 以 每 秒 鐘 二 十 公 里 的 速 度 噴 射 出 去 , 一 納 秒 是 十 億 分 之 一 秒 。
科 學 家 發 現 , 當 彈 丸 的 速 度 到 達 每 秒 鐘 二 十 公 里 時 , 彈 丸 的 溫 度 將 會 上 升 至 克 爾 文 氏 絕 對 溫 度 二 千 五 百 度 , 足 夠 溶 解 鋁 造 的 彈 丸 。
圖 中 所 見 , 科 學 家 正 站 在 Z 加 速 器 前 面 , 拿 著 噴 射 彈 丸 的 「 槍 」 和 彈 丸 。

网友:
陨星坠落,加速度最大也只9.8m/s^2   它只是速度快而已。考虑空气阻力,最后几乎是匀速运动,加速度为零。

网友:
人类用电流通过钨丝,使自由电子高速碰撞、内层电子跃迁,然后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这时,光子的速度为光速,按照目前物理的理论,这是宇宙的最高速度值。此实验人人都可重复验证。

网友:
4楼回答的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类用电流通过钨丝,使自由电子高速碰撞、内层电子跃迁,然后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这时,光子的速度为光速,按照目前物理的理论,这是宇宙的最高速度值。此实验人人都可重复验证。

太麻烦了。点根蜡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人类用电流通过钨丝,使自由电子高速碰撞、内层电子跃迁,然后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这时,光子的速度为光速,按照目前物理的理论,这是宇宙的最高速度值。此实验人人都可重复验证。
太麻烦了。点根蜡烛吧。

睁开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