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独立的VHDL SDRAM控制模块?能否开源下?

楼主(2011-05-07):
论谈上各种有关SDRAM贴子很多,但真正能独立用的实在没找到。

网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就是,网上的看的太复杂,而我只要支持突发读写,所以自己写了个,参考代码查找我的去年贴

楼主:
早看过了
中间空了一节啊。

研究好几天了,网上各种代码,FIFO ,RAM,ROM 全被他们用上了。想自己改个简单点的。

网友:
坛子里面有个 说是SDRAM控制器 IP 不是软核实现的!

PS:写个控制器也不难!

网友:
到Lattices网站去找,我找到并且用过,做些修改,只要适合自己用就好

网友:
跟帖...正在 用 verilog写 SDRAM的 菜鸟..飘过.............同求指教

另外 8888888前辈。。看过您那个SDRAM的初始化的帖子。。。
提出以下几个疑问。。望前辈解答。

提问1:
正在写数据的时候,刷新请求来了,该怎么处理呢?

提问2:
每15us进行的一次 auto_refresh(针对一行)我参考的是下面的这个时序图。

但是这个图。。他怎么进行了 2次auto_refresh呢?

谢谢。。。真心请教

网友:
正在写数据的时候,刷新请求来了,该怎么处理呢?
写数据和刷新都是控制器控制的,数据来自从FIFO缓存,取数据填充到SDRAM,控制器保证了刷新和写数据时间上错开

但是这个图。。他怎么进行了 2次auto_refresh呢?

图看不到,不过我印象中初始化是要连来两个(有的要8个)自动刷,正常工作只要一个,多了(指标是最长时间,你短于它刷也没可以,浪费工作带宽)

网友(2013-01-20):
好吧 最近也要做了,现在入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