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delphi中Olevariant类型使用?

楼主(2011-05-07):
在写串口的CRC校验中使用到这样的函数:
Function CRC8(buffer:Olevariant;len:byte):byte;
var
  i,crc:byte;
  shu:byte;
begin
  crc:=0;
  shu:=0;
  while len<>0  do
  begin
   len:=len-1;
   i:=1;
     while i<>0 do
     begin
      if ((crc and $01)<>0)  then
         crc := (crc shr 1) xor $8c // 最低位为1,移位和异或处理
      else
          crc := crc shr 1;           // 否则只移位(除2)
       if ((buffer[shu]and i)<>0) then
          crc:=crc xor $8c;
          i:=i*2;
      end;
      shu:=shu+1;
    end;
   CRC8:=crc;
  end;
现在有一字符串类型要进行CRC校验,但是数据类型为string。
string咋转换为Olevariant。

网友:
直接 用 pchar  转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