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救命,晶振老是损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7):
各位,请教一下我的产品老是晶振(HC-49Us型),产品出厂不到几个月就老是有返修的,大部分都是晶振损坏,(电容:22P),车载产品,但人家的产品从没坏过这个元件,实在是想不出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
换个厂家的

网友:
主要是怕震动吧,可以自己先做震动测试筛选下

网友:
我也从来没见过坏晶振的!
查着原因了没有?

网友:
普通铁壳的石英晶振是比较怕震动的,试试类似手机里面的那种有源贴片封装的

楼主:
原因不详,换过一家厂家的产品了,也一样有损坏的,但我看到我原来那家单位的产品从没坏过晶振,车载产品,振动是有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不匹配啊?或是电容质量不行呢?
建议把一台不工作的机器匹配电容换一下看看。
我们也在生产中发现好多晶振不工作的,开始以为是晶振质量不好,后来发现电容不匹配。

网友:
希奇,楼主能不能说说坏的晶振是什么表现

网友:
会不会是过驱动?

楼主:
返修的产品,就是单片机不工作 ,换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
晶振最怕的就是机械振动和冲击过载,如果振动太厉害的话,推荐用硅片工艺的半导体振荡器,虽然贵点,但绝对不怕振动。

网友:
测一下震荡电压波形,是不是震荡电压幅度太大了。

楼主:
谁能提供一家质量好的晶振厂家

网友:
近来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典型现象:
1:调试时根本不起振;
2:检验合格后一段时间不起振;
换一个晶振即工作
正在找原因,初步排除是电容不匹配的原因,

楼主:
看来不止我碰到这个问题,希望楼上找出原因后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初步怀疑是回流焊温度过高导致的晶振不稳定,只能下个批次再重点核查了!

网友:
买质量好的晶振、我买过1.5快一个的,,定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步怀疑是回流焊温度过高导致的晶振不稳定,只能下个批次再重点核查了!

如果回流过高,板子会发黄,只要板子不发黄,晶振也不会这么容易坏。
是不是加工厂在加工过程有倾倒PCB的习惯?

网友:
是用了烂厂家的东西。
        我原来用一般的晶体在航模上,损坏率很高,是震动造成的。后来该用好的晶体厂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马克,楼主没说是哪种封装

网友:
用PIC的时候碰过类似问题,发出去的货都测过的,但使用1周到一个月的样子,16M晶振大量停振。没办法,只好把负载电容减小到15p。

网友:
也就是上批换成49sm才出现的!以前用49us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封装是HC-49Us插件的,19楼同志,你所说的好的晶体厂家是那家,有网址或是电话名称不

网友(2011-09-23):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我用的是STM8S105单片机,12M晶体,很紧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负载电容是12P和15P,没有并联电阻

网友:
遇到过一两次,可能是震动或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石英晶体也有額定功率,电路输出端多串个电阻可当限制功率值并可降低多次諧波,原有兩个电容仍接于石英晶体与地之间。

网友(2012-10-30):
我有遇到过,之前是好的,用段时间坏了,恩,晶振的一脚跟GND短路了(金属外壳与GND有连在一起)。换一个就好了,感觉应该是机械损坏。

网友:
下面是我在网上查的。
晶振损坏原因分析:
1:安装时受到剧烈振动或者受热(安装过程中应避免碰撞,震荡,过热,另外晶振要用胶封好)
2:晶振本身质量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买全注塑封装 或者蓝色三端陶瓷封)
3:驱动(振荡过强,可串一个电阻通常用一段时间就坏主要是驱动过强所致)
4:运行过程中用手或者别的东西触摸到晶振(调试过程中应避免触摸或者接触到别的器件)
5:焊接温度和时间()
6:电容漏电或者短路

经过实际调查发现,导致晶振坏的原因要是由1.3.6所至。以上只是个人只见,仅供参考!

网友:
从来没有坏过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