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这个装置,把冲击时产生的大部分能量转换为内能? 而不是通过破坏性的损害释放

楼主(2011-05-07):
情景:硬着陆火星 joke
目的:保护缓冲球内设备或生物
原理:落地撞击时缓冲球瞬间巨大能量→缓冲球绕轨道的动能→慢慢摩擦轨道产生的内能

装置侧视图 (原文件名:缓冲装置1.png)

装置碰撞后,里面小球绕着轨道运动 (原文件名:缓冲装置2.png)

大部分能量转为为小球动能 (原文件名:缓冲装置3.png)

小球不停的转1min、2min ... 1h、2h...缓慢释放能量 (原文件名:缓冲装置4.png)

装置俯视图 (原文件名:缓冲装置5.png)

修改原因,总能量错了。

网友:
你的目的就已经是错误的了,再讨论可行性,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了:

整个装置瞬间的动能→缓冲球动能
这意味着巨大的加速度,你的目的却是保护缓冲球内设备或生物

同时,巨大的外部的那个碗一样的东西,你准备用什么设备送到火星上去?

网友:
还不如就用气囊缓冲。

楼主:
别认真,我那个情景和目的的设置只是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的。
哎,偶尔只是想发一些与技术无关,实用性无关,简单地想想的帖子...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
这是否是与平常不同的缓冲方式?
能否通过缓慢转换为内能来释放瞬间巨大的冲击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落伞就是,但是火星大气稀薄。

网友:
再转一次新浪军事的神帖: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54&retcode=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转一次新浪军事的神帖: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54&retcode=0

小学生想出来的吧  外壳可以屏蔽重力场还差不多

网友:
另  楼主想想 陨石为什么大多掉不到 地球上  或者掉地上都是很小的   再想想轴承上的滚珠 是干嘛的  再想想着地那一瞬间

楼主:
回复:【5楼】 ssaweee:“降落伞就是,但是火星大气稀薄。”

那是还没有发生巨大撞击之前,那是一个过程,不是瞬间。

我是想知道发生巨大撞击之时,就是一瞬间的时候,能不能用这个方式?

楼主:
回复:【6楼】 bg6ixm

又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我发这样的帖子,不能先入为主啊!
就事论事啊!

楼主:
回复:【8楼】 xivisi LiYong

能具体说一下我这个装置原理方面有问题或者我没有考虑到的吗?
能具体说一下吗?我是真心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巨大撞击用气囊很成熟的。

网友:
你怎么能让落地瞬间系统动能按照你的设想转化成小球的动能??着陆是一瞬间的事,等你这小球释放完能量都不知道几个小时了,再者,着陆时系统总动能里包括了小球的动能,第一种假设:你的小球原本就不是固定的,那么丝毫作用都没有。第二种假设,小球原本固定,着陆瞬间释放,那它带走的也只是小球本身的动能,对其他部分没有丝毫影响,除非你这个系统绝大部分的质量都在小球上,这不胡扯么。。。还不如着陆点局部爆炸来的实惠~
非要动能->内能而且不产生破坏性形变,请参考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我那个想抵消整个装置瞬间的动能的想法错了,谢谢!

如果只是想把小球瞬间的巨大冲击力转换为温和的圆周运动,再缓慢摩擦产生内

能释放,那应该没错吧?

网友:
降落伞加气囊应该是最好办法了,不断反弹,把能量消耗到摩擦与空气阻力上。加速度还可以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确实,我那个想抵消整个装置瞬间的动能的想法错了,谢谢!
如果只是想把小球瞬间的巨大冲击力转换为温和的圆周运动,再缓慢摩擦产生内
能释放,那应该没错吧?

温和的圆周运动?你知道圆周运动如果是匀速的话,它的加速度指向圆心吗?
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巨大的加速度,你能理解吗?
这种巨大的加速度,与直接碰撞相比,到底哪个高哪个低,我不好说。但是,这加速度是巨大的。
记住,速度是矢量,不是标量。你这个概念还没搞清楚呢。
这不是动能的问题。

网友:
咦。。。LZ的头像跟我的有点像哎~

网友:
当小球运动到底部时,向心力和直摔差不多!!!!我是用动量算的
@我在日本动画片看到一个方法,把人放进海水仓中,用过氧化氟代替空气,人就和船仓成为一体了,只要仓体不变形,人就没事,也可用不同声速的流体把冲击波旁路,吸收成为内能

楼主回家看电视去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确实,我那个想抵消整个装置瞬间的动能的想法错了,谢谢!
如果只是想把小球瞬间的巨大冲击力转换为温和的圆周运动,再缓慢摩擦产生内
能释放,那应该没错吧?

如果人是呆在缓冲球内的话,思路没错,不过有几个数据需要细算是否合理:
1. 撞击瞬间,球沿圆周运动的初速等于撞击速度,此时用向心加速度公式a = v^2 / r计算人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宇航员可短时间承受10g)所需的圆周半径多大?
2. 如此大直径的球状物体,还要发射到太空,需要什么材料?
3. 符合人类运载能力的材料密度基本上就只能是个气垫
4. 如果是个气垫,还玩个球?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确实,我那个想抵消整个装置瞬间的动能的想法错了,谢谢!
如果只是想把小 ...

如果人是呆在缓冲球内的话,思路没错,不过有几个数据需要细算是否合理:
1. 撞击瞬间,球沿圆周运动的初速等于撞击速度,此时用向心加速度公式a = v^2 / r计算人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宇航员可短时间承受10g)所需的圆周半径多大?
--------------------------------------
确实如此,有很多非专业的思考物理问题根本没有数量级概念。比如以为高速公路中间搞个风扇能发电就认为这个是个大能源了,其实那里能发多少电啊!

2. 如此大直径的球状物体,还要发射到太空,需要什么材料?
---------------------------------------------
总要头进去了,尾巴不要了,甚至连身体也不要了。

3. 符合人类运载能力的材料密度基本上就只能是个气垫
4. 如果是个气垫,还玩个球?
-------------------------------------
确实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