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可以置酷,全开源等精度频率计 RF必备, 寨男首选, 7位每秒, 温补晶振,编码操控 米八

楼主(2011-05-07):
特性列表:

1. 12.288Mhz TCXO , 最高估计能上50MHz到70Mhz, 7.5位/秒
2. Mega8, 拟用编码器操作
3. 板载预放整形,高速120Mhz(希望能达到, 高速芯片都是TI的,如果没有被骗的话。能到这速度)
4. 28bit 硬件计数器,参考时钟24bit硬件计数器
5. TCXO 输出(暂无外部参考源), SMA-KE 接口
6. 全贴片, PCB 约10cmx6cm
7. 后续加高精度L/C测量板和预分频板 2.4G/32 (MB506)。 无预分频覆盖FM波段。

现硬件调试通过, 测4Mhz有源晶振, 稳定度+-1Hz。

原理图

PCB

proteus仿真:

其余资料待我慢慢上传, 先YY。

所有资料:(没有vpn的珍重了,等有个能用的版本再把压算包传上来吧)
http://code.google.com/p/digital-toy/source/browse/#svn%2Ftrunk%2Ftools%2Ffreq-meter

原理参考这里: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s=fc3ea8580a31e9058e05cd5a95565d01&t=241211&page=1&pp=30

预计数器参考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71539&extra=&highlight=&page=1

根据http://www.sample.co.kr/sefcntr/index.htm 的测试
相关电路灵敏度较低,是个问题,限制了一些应用,
比如 无线话筒, 88M, MB501/MB506的灵敏度可以直接在线测量。 但是这里的预放则不能, 增益太低。

另rtems哥审校相关电路,是我的偶像,哈哈。

下面YY PCB腐蚀结果( 被我一焊接,脏的一塌糊涂)

测试1  20Mhz 晶体振荡器

预放大在20Mhz以内 几个mW的输出可测。图片:

晶控振荡器+buffer

预放板(9018+JFET)

总装完成图:

放40Mhz晶振上去测量只有13Mhz, 一个是连线较长(很重要), 再者幅度可能不够了。 没有示波器,没有信号源, 其他测试做不了。。

网友:
给个图片吧!

楼主:
今天传不了太多, 把双面板完美对孔的照片我先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漂亮,如果用一片CPLD应该能更简洁些

楼主:
先YY PCB DIY 工艺, 完全对准的双面板,看不到误差:

可以手工打孔还是有误差阿。。。 晕倒晕倒晕倒, 坏了一锅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漂亮,如果用一片cpld应该能更简洁些
CPLD, 考虑过, 有个哥们建议用。 我想
1. 我不懂cpld/fpga
2. cpld实现这么多计数器, 就贵了,不如74hc来的便宜 总成本《60

下面YY PCB腐蚀结果( 被我一焊接,脏的一塌糊涂)

楼主:
所有资料:(没有vpn的珍重了,等有个能用的版本再把压算包传上来吧)
http://code.google.com/p/digital-toy/source/browse/#svn%2Ftrunk%2Ftools%2Ffreq-meter

网友:
请教双面板的对孔方法。

网友:
赞美楼主 和 楼主的宝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双面板的对孔方法。

以前发过。 曲别针,对好粘上, 留一面。 纸张大些。

网友:
买个阿莫的雕刻机,就好了

不过,顶下,

真的不错哈

我有了雕刻机先弄个这个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的说

网友:
MARK,等楼主给出这个最高可测频率的结果

网友:
准备用老手机校准的13M晶振做一个,不知为啥没有动力,74AC74也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买个阿莫的雕刻机,就好了
不过,顶下,
真的不错哈
我有了雕刻机先弄个这个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的说

他在我的推荐下定了雕刻机了,不过他在我后面,还早呢。

网友:
楼主,原理也要详细解析一下呀

网友:
业余的做成这样很好了,想再好就十分复杂了
一般好的频率计至少10位/0.2秒,频率至少要到8G往上

建议把前面的组合逻辑用CPLD做,不会编程没关系,在里面画一遍叫软件自己综合就行了
前端最好加入分档的低通,免得有些时候测出来的是谐波

黑态有高频的分频器,很好用8G的也很便宜,插入后被测频率可以提高很多
可以淘一个更好的频率基准,比如铷源(我买过两个,二手的200-3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业余的做成这样很好了,想再好就十分复杂了
一般好的频率计至少10位/0.2秒,频率至少要到8g往上
建议把前面的组合逻辑用cpld做,不会编程没关系,在里面画一遍叫软件自己综合就行了
前端最好加入分档的低通,免得有些时候测出来的是谐波
黑态有高频的分频器,很好用8g的也很便宜,插入后被测频率可以提高很多
可以淘一个更好的频率基准,比如铷源(我买过两个,二手的200-300)

哥们你属于时钟控,赫赫...

低通省么的现在还没有想这么多啊, 设计缺陷是那个预放, 9018 按照900Mhz GBW计算, 100兆放大能力只有9倍,很是不够用。。

楼主: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s=fc3ea8580a31e9058e05cd5a95565d01&t=241211&page=1&pp=30回复【26楼】STM32_Study
楼主,原理也要详细解析一下呀
原理参考这里: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s=fc3ea8580a31e9058e05cd5a95565d01&t=241211&page=1&pp=30

预计数器参考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71539&extra=&highlight=&page=1

根据http://www.sample.co.kr/sefcntr/index.htm 的测试
相关电路灵敏度较低,是个问题,限制了一些应用,
比如 无线话筒, 88M, MB501/MB506的灵敏度可以直接在线测量。 但是这里的预放则不能, 增益太低。

另rtems哥审校相关电路,是我的偶像,哈哈。

网友:
pcb做得真好。

楼主:
测试1  20Mhz 晶体振荡器

预放大在20Mhz以内 几个mW的输出可测。图片:

晶控振荡器+buffer

预放板(9018+JFET)

总装完成图:

放40Mhz晶振上去测量只有13Mhz, 一个是连线较长(很重要), 再者幅度可能不够了。 没有示波器,没有信号源, 其他测试做不了。。

网友:
立体电路板

楼主:
测试2: 预放坚持到72Mhz

反复折腾, 在72Mhz以下, 预放可以停住, 用了2sc3355/3356 (SMD和9018封装相同), 见图

72Mhz以上测量会变成32Mhz/20Mhz, 飞线连接效果一般, 挺到75Mhz肯定没有问题, 75Mhz是2.4G 32分频结果。 意味着,一般的LC/cystal 振荡器采用预放的高阻抗输入可以在线测量。

高频信号源, Voyager 话筒, 论坛有个讲这个话筒设计制作的另一个帖子。 (工作在88Mhz, 吧电感线圈挤压,降低频率)

楼主:
所谓不幸中的万幸, 昨天, 这个宝贝仙去了, 好在完成了验证工作. 起因是好似某地方短路, 导致1117也短路了, 电压飙升到9V,烧坏HC161, 或许其他的也烧坏了, mega8还能用.  一个是没有保险, 也么有保护. PCB制作的时候压力太大, 某些离的较近的线被压的太宽了, 导致各种隐患... 放弃拯救计划.

纪念下, 抽空再做个. 至少烧了20块钱的各种芯片..., tcxo千万要挺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不幸中的万幸, 昨天, 这个宝贝仙去了, 好在完成了验证工作. 起因是好似某地方短路, 导致1117也短路了, 电压飙升到9v,烧坏hc161, 或许其他的也烧坏了, mega8还能用.  一个是没有保险, 也么有保护. pcb制作的时候压力太大, 某些离的较近的线被压的太宽了, 导致各种隐患... 放弃拯救计划.
纪念下, 抽空再做个. 至少烧了20块钱的各种芯片..., tcxo千万要挺住...
PCB1.3 , 重新设计了预放大。 板子腐蚀完成。重新布了下密集处的线。简单调整线宽。 去掉了几个密集的过孔。 更适合diy。 加了PTC fuse。 这次腐蚀效果好的多了, 没有发现离得太近的线,效果角pcb1.0 好。

网友:
不错,建议给裤子穿。

楼主:
村长很支持我回复【44楼】aleyn  煮茶村长
不错,建议给裤子穿。

村长很支持我

网友:
出套件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村长很支持我回复【44楼】aleyn  煮茶村长
不错,建议给裤子穿。
村长很支持我

板子画的不错,相机也不错!

楼主:
>>回复【46楼】rlogin
>>出套件不

暂无此意, 很多特性未测定. 现在只是玩具.

>>【47楼】 eworker
>>板子画的不错,相机也不错!
相机, eworker眼力独到, 是我辈典范.

楼主:
第二版PCB制作终于成功了。 经过痛苦的调试,终于搞定。
第二版PCB版本号V1.32.

问题:
0. 无读数:检查发现有块GND孤岛,修正后有读数。

2. 复位几次后,mega8 超级烫手。 系统电流达到400mA, 快崩溃了。
几天调试,终于怀疑mega8 有pin到第短路, 果然阿。 没有示波器, 万用表也很厉害阿。是HC165一个引脚和地离得近,热转印导致短路。 去掉后完全正常了。

但是
3. 测量结果超级不准,跳动达到+-几千HZ,心里哇凉阿。
以为是TCXO不好使了,但是换了个新的还不好,崩溃。 最后还是2所述问题,74HC165也不稳定了,有点坏掉了,从PCB1.0上拆下换上, 补焊相关信号线。
。。。。NND, 终于好了。

用标称1.8432Mhz有源晶振测得值为在以下几个震荡1.843340, 1.843341, 1.83339, 1.843342. (注意不要太高, 因为就用的面包线连接的)。

附件1: mega cell, C51, AVR 通用可配置库。 freq meter基于这个库。

附件2: 等精度频率计软件工程和硬件SCH/PCB 文件, PCB V1.32, eagle 格式

楼主:
最新测试:
1. 新版预放不行,原因未知,还是要第一版的那个预放。 不过不作新的了,PCB还是要修改下。 用外置预放,同轴传输(距离短)

2. 在这些条件下测试有源晶振:
1.8432M:  result: 1.843207 +-2Hz stable
2.4576M:  result: 2.457604 +-2Hz stable
3.5795M:  result: 3.579550 +-2Hz stable
4.0000M:  result   4.000014  +-1HZ stable
8.0000M:   result: 8.000120  +-2Hz stable

11.0592M   result: 11.059166  +-1Hz   not stable(+3Khz,测得多3kHz大概50%概率)

22.1184    result:22.118508      not stable(测得基本都是22.121970+3Khz, 比实际多3.5kHz)

从大概10Mhz开始出现多测3.5khz的情况。 原来1.8M都多3khz,怀疑是预计数器,更换393/165d/74hc14都无效。 改善频率接入:换成同轴(部分),好些,可以挺到10Mhz以上不出现多3Khz的情况。 只要多都是多3.5k左右。 太有规律。 原因未知。

万能的论坛达人们, 这是啥子原因阿。 读取165d的io延时(165读入时钟)修改对结果也有一定影响,单不能消除3khz问题。

楼主:
频率计困扰了很久的3khz问题终于搞定了, 32Hz分辨率到2.4G不是梦, 硬件问题基本解决完毕.

测量1.8432Mhz 晶振发现,从1.843174 跳跃到1.86246。 以为是计数器问题,补焊无果。各种改善信号的方法都不能消除这些问题. 66Mhz的时候干脆多了100多k.

下面是测试时长和误差的关系, 随未直接表明问题所在,也算是提供些思路.
error real diff time diff*time
3707   117 3590  39   140010
2679   115 2564 54 138456
2246   61 2185 63 138456
1935   57 1878 73 137655
1519   53 1466 93 136338
1151   50 1101 123 135423
959    46 913 148 135124
                   avg:137352
                   patten:137352 100001 1000 1000 1000

某些时长如(22/39 seconds, 32..34/39 seconds,反而能得到较为稳定的结果. 不管如何都不能根除3khz.

此心力憔悴,终得以解决。在对测量进行分步骤暂停处理时, 测量了gate信号, 发现Fdut的161 Gate信号总是3V左右,不是5V也不是0, 按说在测量结束应该是0. 这表明有断路,根本不通。导致gate无法栅住信号。。

最终原因在于gate信号在Ref 161下下面的转印线断路,并且用放大镜都看不清楚,只有万用表。此为根本原因表现为:短时测量准确度比较好, 1秒左右及以上, 多3k并随着闸门时长变长误差变小。 都是因为没有gate信号,导致程序从stop到读取计数器值的时间内被测信号依然再驱动计数器。

问题解决后1M到66M所有有源晶振测量值和标称值误差都在100HZ内(66M多谢,也在几百内), <8M的更是完全相同. 稳定度看被测频率, 参考频率24M, <24M信号基本就是+-1HZ, 并且延闸门明显稳定下来. 和之前完全不同.

终于找回些自信.另发现虽然上块板子上的芯片在9V下煎熬许久,但大都工作正常, 很禁造.

另,新版预放有问题,还是用老版本的预放先顶着.

楼主:
做事有尾:

   采用第一版的预放, 不使用74hc14整形, 可以上到100M,采用100M有源晶振测试,结果为99.998xxxMhz(线路链接简陋有一定影响). 所以,基本达到预期效果,测量结果稳定, 精度比较高, 值得装个壳子, 是个较为严肃的设备.

网友:
建议楼主焊前不要全部清掉墨,只清焊盘及帖片下的。焊完用汽油擦掉再检查。省的满是焊锡。
转印前将铜面处理到清洁亮丽。
在用熨斗转印过程,板子和熨斗连续变换方位,以免用力和温度不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建议楼主焊前不要全部清掉墨,只清焊盘及帖片下的。焊完用汽油擦掉再检查。省的满是焊锡。
转印前将铜面处理到清洁亮丽。
在用熨斗转印过程,板子和熨斗连续变换方位,以免用力和温度不匀。

本来很好的, 调试焊来焊去就废了.

楼主:
预放灵敏度很好,用FM话筒测试,单9018震荡电路 9V电压, 可直接测量。 约20,30mW。 无分频覆盖FM, 和吹嘘的一样了。。。 呵呵
无图无真相:

楼主:
装了个壳子,无分频1M输入达到125Mhz预计目标。130Mhz是计数器工作频率极限,但不是预放的极限。无图无真相,127Mhz装壳靓图(照片就是比实物好看哈)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下了不少功夫

抽空你可以参考一下S53MV的作品

最好用CPLD测量,然后采用TDC方式修正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错不错,看来下了不少功夫
抽空你可以参考一下s53mv的作品
最好用cpld测量,然后采用tdc方式修正误差

收藏下S53MV先。 CPLD,,, 不懂阿。我这打孔水准太差,别的到不用和S53mv比了(没有悬念阿)。

网友:
想要一个

网友:
7.5位/秒的最高分辨率,在60楼显示为G:0.01S 频率值是9位,好象有点不对头,请指导一下。

另楼主用的LCM是什么型号的,很感兴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7.5位/秒的最高分辨率,在60楼显示为g:0.01s 频率值是9位,好象有点不对头,请指导一下。
另楼主用的lcm是什么型号的,很感兴趣,谢谢!

没有考虑太多, 总是显示到1Hz,无消隐. LCM?什么东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
LCM   显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A:
------------------------------------------------
lcm   显示模块

thanks.

回复 网友H:
7.5位/秒的最高分辨率,在60楼显示为g:0.01s 频率值是9位,好象有点不对头,请指导一下。
另楼主用的lcm是什么型号的,很感兴趣,谢谢!
就是一个普通的1602+HC595哦.

网友:
赞叹一下楼主的焊接,我看了高频电路设计后设想以后测试全部用架桥,没想到还能加垫片,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A:
------------------------------------------------
lcm   显示模块
thanks.
回复 网友J:
7.5位/秒的最高分辨率,在60楼显示为g:0.01s 频率值是9位,好象有点不对头,请指导一下。
另楼主用的lcm是什么型号的,很感兴趣,谢谢!
就是一个普通的1602+hc595哦.

呵,还没有见这种1602的显示模块,可以说一下可以在哪里找到吗?

网友:
楼主的作品不错,但上面提到的很多资料没有上传到我们论坛。

这有违我们论坛的规定,除了帖子不能置COOL外,帖子可能会被我们删除,并且ID可能被封锁。

(我们反感资料不全的帖子,宁可没有这类帖子。原因是以后的某一天,外面链接的资料找不到,这个帖子就失去价值,会让后来看到此帖的网友产生遗憾。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成果。)

楼主:
armok 阿莫阿, 我上传了阿. 不能冤枉我阿. 只是不能更新到楼主位置. 我可一直遵守规定阿. 没外联图片,资料也有哈. 还有啥资料没有阿?

【51楼】 hylpro
积分:399
派别:
来自:北京

附件1: mega cell, C51, AVR 通用可配置库。 freq meter基于这个库。

附件2: 等精度频率计软件工程和硬件SCH/PCB 文件, PCB V1.32, eagle 格式

楼主:
是说提到的几个资料么, 也一并搜集下,传到这里:

100M韩国频率计资料:

等精度的另一个实现资料:

本频率计资料在51楼(也就是google code上的资料). 资料应该全了. 如有遗漏,容我再补上.(我也抄到这里)

这个是软件库:

这里是sch/pcb和固件:
附件2: 等精度频率计软件工程和硬件SCH/PCB 文件, PCB V1.32, eagle 格式

另: 设计存在一个问题, 吧被测频率和参考频率接的计数器搞反了, 导致他并不是一个等精度频率计, 只要倒过来就行了. 修改好了就传上来. 一定要按照新的电路才是等精度的,否则精度是+-1Hz.

楼主:
好了, 修改了上面提到的bug,上传这个新的PCB/sch文件. 另外其中还包含了仿真工程(这个确实漏传了.)

这个是2011.6.2日修改的, 软件版本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mok 阿莫阿, 我上传了阿. 不能冤枉我阿. 只是不能更新到楼主位置. 我可一直遵守规定阿. 没外联图片,资料也有哈. 还有啥资料没有阿?
呵呵,可以置COOL了!

楼主:
有无COOL倒是没有啥, 交流的高兴就好. 我传了我自己的资料, 别人的一开始没传,不是原创,不太好. 不过站长要求, 就不怕了,都传上来,也是个备份.

另: 注意6.2号的pcb所用74HC74, 得用TI的F系列,否则速度不能达到100M. 或用其他上升沿<=5nS的产品亦可.

网友:
楼主需要帮助做板子吗?
下周可能会去北京,我给你带去。放到中发,你抽空去取就成。
修改添加以下内容。

红圈部分就是用力和温度不合适的地方。都偏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需要帮助做板子吗?
下周可能会去北京,我给你带去。放到中发,你抽空去取就成。
修改添加以下内容。

红圈部分就是用力和温度不合适的地方。都偏高。
是的, 做的不好. 怎么, 你有厂家的free渠道阿? 还是也自己diy呢.自己diy就不用了,太麻烦你了.  令, 做的话一定要用最新PCB. 这个老的做出来不是灯精度的,需要交换两个计数通道.

另:原来是温度偏高阿,我说垫个紙就好些呢.

网友:
手工热转印。

楼主:
感谢阿, 手工也愿意帮忙. 我凑合玩就得了. 能稳定说不定投板做个纪念.

楼主:
抽空改成与被测频率同步,在低频时可以做到等精度。换掉低速的74hc D触发器。 没想。。。。

能上这么高的频率:

还能更高:

看震荡线圈形态以及调整时频率计的逐渐变化,这不是某次谐波, 灵敏度也有增加。 不可思议。 16xMhz是测到的极限,已经不稳定了。 芯片手册上说,室温频率高些。估计压力已经足够了。 这可是没有预分频, 飞线测量,无同轴(同轴没有匹配反而不如飞线,60Mhz以上和线的长度关系密切)。

另:参考频率在交换通道后可以上100M试试了。

网友(2011-07-10):
非常好!!!
有时间再好好学习!!!

网友:
对LZ的分享态度及BZ的做事负责有原则表示敬佩!!
记得有个老师(Linux大牛)曾和我们说在一些开源网站中共享代码资源中,外国人贡献很高,所以他们会说一句(类似的,原话我忘了),你们(这个你们都懂的)别只光会下载,也应该尽量多分享才对。当时我听完这句话...即气愤气愤又无奈,但想了想,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项目就要求速度..解决方法越简单越好,往往使用的都是别个的开源代码..以致于自己去思考专研少了..能贡献分享的资源也弹指可数,还有一个共享意识不够强..我不是说神马都共享..有些研究结果是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能够创造价值的那是属于你自己的本钱..如何处理就是你的事了..但对于一些学习上的资源..探讨性的资源..我认为大家分享交流..自己、别人都得到提升.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
看了这么多共享帖子 不免会抽抽风..请大家见谅 尽量少拍砖 希望这个论坛能做到国内开源前列...

网友(2011-08-10):
汗~~俺咋没注意到这个帖子呢?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好东东,有空做一个

网友:
额,DIY能力挺强的

楼主:
@huayuliang 花生
最近忙啥呢?

网友:
所有资料:(没有vpn的珍重了,等有个能用的版本再把压算包传上来吧)
http://code.google.com/p/digital-toy/source/browse/#svn%2Ftrunk%2Ftools%2Ffreq-meter

这里没有啊

网友:
咦,漏掉一个好贴,赶紧留用,呵呵

网友(2011-11-19):
全开源等精度频率计

网友(2018-01-12):
MARK~~赞,RF通讯应用,蚀刻板

网友:
太6666666666了,,,膜拜~!

网友(2018-06-19):
楼主的动手能力杠杠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