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里面,编译用户自己的库能不能不指定某个430型号?

楼主(2011-05-07):
我在编译自己库的过程中,发现,编译出来的库,跟选用的430型号有差的,比如,在编译库的时候,设备里面先用的是430。
而我应用工程里面,选用的是430X,这样,这个库用在应用工程里面的时候,就出现提示,库使用的430类型,而应用工程使用的是430X类型,没办法链接。

所以我想问下,能不能编译一个库,跟用什么类型的430无关的?像C里面的标准库,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呀

网友:
应该能够,只有你不涉及到硬件不足。
也就是说,实际使用的MCU的硬件资源必须包含成功编制库文件时使用的硬件资源。
C标准库的绝大部分程序都不带硬件关联的,或者是被编译器处理过的。
你可以这样测试:编译一个最简单的库,里面就一个最简单的函数,求绝对值,肯定能够在所有的430上使用。

楼主:
我编译的库,里面没有涉及到硬件的操作呀,我也把所有430的头文件去掉了,编译出来,还是不行

除非,我把这个库编译时候,选定430类型,跟我应用工程时里面的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