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了,我的CNC还没搞好。X轴无法控制,为什么呢

楼主(2011-05-08):
二手淘的CNC雕刻机,控制箱控制正常。

但今天接笔记本并口调试只能控制Y和Z轴。X轴没反应!

把控制箱拆开,X轴接在其他接口上则可用,说明X轴信号板到驱动板有问题也可能信号本身有问题。

所以我就在软件上(MACH2)找原因,输出端把X轴原来分配的2、3脚设成16脚、14脚,居然能动,要命的是X轴只往左跑,为什么?

如果这样说明机器是问题了吧?因为有信号到机器上能让X轴有所反应。

哪现在的问题是否软件问题还是我的笔记本并口有问题呢, 我试过用8、9脚控制X轴也一点没反应,只有X轴脉冲接16,X方向接某几根其他脚才有反应但也只是往左走刀。

急啊。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查了线路,原来X轴我的机器是用16 17脚驱动的。但我这样接好象也没用啊。

楼主:
HC244坏了?刚才再试连Z轴也没反应了。 我用MACH2。

MACH3不会用啊,安装了运行文件,软件没反应,就不要说控制CNC了。呵呵

楼主:
没人帮我。唉。终于好了,真是HC244坏了。晕。没HC244就用了一片LS244。机器终于可以开工生产玩具了。

网友:
上图看看,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