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

楼主(2011-05-08):
用51单片机为何把辉盛舵机驱动不起来?舵机单独供电好像也不行?是不是51控制信号端输出电流太小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1-10-13):
wo xianzai ye yudao le zhege wenti.
zhengzai tiaoshi ~~~
erqie jiqi zhongwen shurufa huaile .
jixu tiaoshi ......

网友:
驱动能力有限。但可以驱动,需要I/O口上拉。
我用stc单片机,强输出ok

网友:
昨天调了一天,还是不行。。
话说51的io口不已经有上拉电阻了?
要是再接上拉到话,如何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调了一天,还是不行。。
话说51的io口不已经有上拉电阻了?
要是再接上拉到话,如何连线??

你中间加个锁存器试试,最简单的扩流方法嘛

网友:
我控制成功过,用PS的类比摇杆控制2台舵机,用的是STC51单片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舵机是完全没有反映吗?如果是,请首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供电参数是否正确;其次,检测IO口是否输出正确波形,用示波器检查。 最后,更换舵机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搞定了!!
给舵机单独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2013-04-25):
楼主你用的哪一款单片机型号? 16位的PWM输出么?

网友:
建议先拿示波器测一下波形,一般的新手调舵机,都是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