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下载线没用了,USB仿真还可以用,目标板是同一款

楼主(2011-05-08):
并口下载线没用了,USB仿真还可以用,目标板是同一款,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难道电脑并口坏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需解决哦

楼主:
您的一句话可能解决问题,请给个意见吧,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AVR可以用,就是430不行,不知道为啥。而且装iar时有个错误

网友:
焊了条AVR的串口线,想用来修复JTAG ICE

智峰的软件总是“chip neable program error”
ponyprog probe 测试OK,但一读取熔丝,总是“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
3片mega16,没有一片连得上

楼主:
AVR我倒是做过,可以连接,但也不稳定,就是430,恨死我了,刚做起来好好的,自那一夜之后就不行了,再也找不到感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智峰那软件好像有问题,不知道我那个没安装的绿色版,用双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