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 CPLD + OV7670 + LCD, 无拖影30fps,但是有一个小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1-05-08):
CPLD控制将OV7670的图像发送给LCD。
问题在于如果我手不拿着摄像头,图像的色彩就会乱七八糟的,如果用手拿着(尤其是时钟线),图像就没有问题。我在想是否真是因为时钟线的问题,是过长导致的吗?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手拿着时钟线就没问题。 (原文件名:DSCN2614.jpg)

不拿着图像就变成这个样子。 (原文件名:DSCN2616.jpg)

网友:
接触不好?换根线试试

网友:
时序很敏感 得保证等长的数据线 还有就是干扰

楼主:
@tedden
换了线也不行

@kingboy100
那么我是不是只能做成PCB了?我感觉24MHz的频率应该还不算高,但我没有经验,不知道会不会有外部干扰。
请问要用等长的数据线是为什么?

网友:
24Mhz应该不低了吧...

楼主:
我记得有人手工焊过60MHz的数字电路,所以我想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做成PCB消耗有点大。

网友:
加电容,跟手拿一样

楼主: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CPLD上的程序有点缺陷,改进后整体图像不会有问题了,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色彩错误的点,手拿着就完美了。:)
附上VHDL源程序,很容易看懂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CU_CPLD_LCD IS
        PORT(
                        MCU_BUS: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MCU_WR, MCU_RS, MCU_RD, MCU_CS, MCU_RST: IN BIT;

                        SEL: IN BIT;

                        LCD_BUS: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LCD_WR, LCD_RS, LCD_RD, LCD_CS, LCD_RST: OUT BIT;

                        CAM_BUS: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HREF: IN BIT;
                        PCLK: IN STD_LOGIC
                );
END MCU_CPLD_LCD;

ARCHITECTURE MAIN OF MCU_CPLD_LCD IS

        SIGNAL WR: BIT;

        SIGNAL BU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BUFFER_BUS: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 SEL = 0 -> LCD_BUS and LCD_WR are directly connected to MCU for configuration
        -- SEL = 1 -> LCD_BUS and LCD_WR are fed according to PCLK by CPLD
        WITH SEL SELECT
                LCD_BUS <=        MCU_BUS WHEN '0',
                                        BUFFER_BUS WHEN OTHERS;
        WITH SEL SELECT
                LCD_WR <=        MCU_WR WHEN '0',
                                        WR OR (NOT HREF) WHEN OTHERS;

        --RISING EDGE OF PCLK
        -- First byte: write the byte to the buffer
        -- Second byte: write the buffer and current camera bus data to LCD bus

        --FALLING EDGE OF PCLK
        -- First byte: WR = 1
        -- Second byte: WR = 0
        PROCESS(PCLK)
        BEGIN
                --Very important! Must set WR when HREF is low
                IF(HREF = '0') THEN
                        WR <= '1';
                ELSIF(RISING_EDGE(PCLK)) THEN
                        IF(WR = '1') THEN
                                BUF <= CAM_BUS;
                        ELSE
                                BUFFER_BUS(15 DOWNTO 8) <= BUF;
                                BUFFER_BUS(7 DOWNTO 0) <= CAM_BUS;
                        END IF;
                ELSIF (FALLING_EDGE(PCLK)) THEN
                        WR <= NOT WR;
                END IF;
        END PROCESS;

        LCD_CS <= MCU_CS;
        LCD_RS <= MCU_RS;
        LCD_RD <= MCU_RD;
        LCD_RST <= MCU_RST;

END MAIN;

楼主:
@again
加了一个30pF的电容从PCLK到地,基本完美了。

网友:
地线问题。各个板都要两两接地。

网友(2011-06-08):
有没有CPLD板的原理图?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OV7670的配置文件,我的显示时拖影好厉害。

网友(2012-08-20):
楼主会不会开源?

网友(2013-07-06):
干扰严重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LD驱动 过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