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开发新项目时候会先用proteus仿真吗

楼主(2011-05-08):
我是大三的学生,刚接触仿真软件proteus,用起来感觉不错,有些地方比自己搭电路方便很多。由于身边基本没有搞仿真的同学,所以也不了解现在proteus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究竟值不值得信赖,已经参加工作的师兄们,你们在公司在开发新产品时,是否先进行proteus的仿真,再焊电路;还是干脆不仿真

网友:
公司开发新项目用不上

网友:
仿真都不靠谱。。。再好的软件都不行~还是实际搭电路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看来还是要自己勤动手搭电路

网友:
proteus仿真  玩具级别

网友:
学习时
仿真还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一般公司开发都不会用仿真,基本都是实际硬件调试的

网友:
I know of multiple large corporations using it and I know of one that uses it extensively.

I personally don't start a project until I get major aspects of it done and confirmed in sim.

网友:
同意楼上【8楼】millwood0 所言。

过去我做的全部项目都没有仿真软件可用或会用。
现在早就不做项目了,却有各种各样的仿真软件可用。
我用仿真软件对许多过去的完整项目或单元电路进行了仿真验证,同实际结果对比,都惊人地相似。这就足够了!
感叹那过去的时候,若能有仿真软件可用并会用,该有多好啊!

网友:
用不着全盘仿真,只要对某些无法肯定的电路进行仿真即可。

网友:
以前用过,8051,四个数码管,四个按键的程序,操作还是蛮复杂的。用这个仿真,几个就小时搞定。

网友:
感觉仿真是可以,但是程序放到实际硬件电路上时就不一样了.

网友:
"但是程序放到实际硬件电路上时就不一样了."

they shouldn't be the same: one is a model and another is a real device. they are necessarily different.

when simulating,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simulating for / to and how it differs from the real device. Expecting the simulation to be identical to the real hardware is futile.

网友:
数字及逻辑的仿真是非常有用的。模拟电路仿真虽然与现实有误差,但很具有参考意义。

网友:
基本没有

网友:
和【9楼】 JQ_Lin 同感。

网友:
看你做啥。

网友:
花少量时间作仿真,至少可以验证一下原理:)
避免搭电路时,出现一些未曾预见的问题。

网友:
我是电路图、仿真、线路板proteus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