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9.0 time_limited sof文件

楼主(2011-05-08):
我按照俊龙科技公司的破_解方法破_解,可为什么生成了time_limited sof文件呢?

网友:
这个不知道,帮顶,了解的网友给大家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按照俊龙科技公司的破_解方法破_解,可为什么生成了time_limited sof文件呢?

你用了他们收费的IP

楼主:
可是我是按照仿照魏坤哥做的,为什么他的IP不用付费?难道有多个破_解版本?

网友:
我没有用付费IP啊

楼主:
是那个mega function的原因吧。应该是我的那个破_解的不完全了。坤哥从哪里下的软件呢?

网友:
#首先安装Quartus II 9.0的SP2补丁 (32-Bit):

#用Quartus_II_9.0_SP2破_解器.exe破_解C:\altera\90\quartus\bin下的sys_cpt.dll和quartus.exe文件(运行Quartus_II_9.0_SP2破_解器.exe后,直接点击“应用补丁”,如果出现“未找到该文件。搜索该文件吗?”,点击“是”,(如果直接把该破_解器Copy到C:\altera\90\quartus\bin下,就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而是直接开始破_解!)然后选中sys_cpt.dll,点击“打开”。安装默认的sys_cpt.dll路径是在C:\altera\90\quartus\bin下)。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9.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在Quartus II 9.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注意:license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仅限于学习,不要用于商业目的! 严禁贴到网上!!!

#为了防止不合格的破_解流行,影响客户的正常使用,我们在启动画面中加入了“Altera中国区代理――骏龙科技有限公司”的防伪字样,客户启动时可以看到这行汉字。

网友(2011-06-20):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最好再按照流程 完全破_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