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四旋翼,请大家帮忙推荐指导

楼主(2011-05-08):
大家好,我是新手,有点飞控理论基础,但是只是以前学过一些理论只是,对于整个四旋翼不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认识的很模糊,尤其是硬件部分,很烂的。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完整的四旋翼,然后自己写入控制律,这样不仅能够对整体有直观的认识,而且理论上也应该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些DIY的套件,或是好的学习的网站,国外的网站也没问题,我可以从网站上购买。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什么网站,好像是国外的,专门卖四旋翼的DIY的套件,不过地址忘了。还有看到坛子里有说什么德国MK的,请大家多推荐一些,帮忙综合参考一下,做哪种四旋翼比较好。非常感谢啦!

网友:
刚开始可以玩玩KK四轴,开源的,而且成品飞控也便宜:淘宝上有卖89的,玩 KK的一大好处是这个可以直接用成品电调而不需要用四轴专用的I2C电调。用4个带好赢程序的XXD电调和XXD电机就行了。
机架用铝合金方管或者薄壁不锈钢方管,中间用薄铝板固定。
整个下来不到5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可以玩玩kk四轴,开源的,而且成品飞控也便宜:淘宝上有卖89的,玩 kk的一大好处是这个可以直接用成品电调而不需要用四轴专用的i2c电调。用4个带好赢程序的xxd电调和xxd电机就行了。
机架用铝合金方管或者薄壁不锈钢方管,中间用薄铝板固定。
整个下来不到500元

遥控器部分如何选择?

网友:
遥控器用普通的就行,我的天6A,72MHZ,反正这个不需要PPM编码板,很方便

网友:
嘿嘿,俺AR.DRONE、KK、MK都玩过,现在在整MK。AR.DRONE非常成熟,没啥改造空间,买了两个没玩几天就转手了,亏了500多。KK组装容易,可玩性强,可是比较难操控。MK组装调试很难,没点硬软件基础很难玩。我正在搞MK,昨天晚上刚把下载器给烧了,郁闷。

转让手上剩下的这些东东:
剩下的这块MK飞控板和五个新西达30A电调、铝合金方管10mm4根(做机架的极品噢)、新西达2208电机一个、陀螺仪EMC03两个、MOS管很多、四个MK电调空PCB板、一些MK1.3飞控的配件。能原价卖我就很开心了

网友:
我要我想自己DIY一个,可是苦于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