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MIFARE 钥匙圈

楼主(2011-05-08):
当初还以为是设计有问题,结果测试标准薄卡与厚卡都可达到 7~8cm.
后来又购买台制MIFARE 钥匙圈可达 4cm~5cm,可惜掏宝买的钥匙圈不论大小通通只能达到 2cm

另外还有钥匙圈金属也比较实在.
MIFARE 测试距离最远的钥匙圈拆開後..

想知道为什么掏宝买的钥匙圈总是距离不到 2cm,外型大小通通是假的,里面线圈都是一样大小.
甚至还有厂商用125Khz线圈代用....

网友:
国产的就是胡来,实测下来有的谐振点在10M左右有,20M的也有。非常害人!读写距离巨近!也就绕个线圈做的太烂了,根本不测。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测。国内做得好的真没几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就是胡来,实测下来有的谐振点在10m左右有,20m的也有。非常害人!读写距离巨近!也就绕个线圈做的太烂了,根本不测。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测。国内做得好的真没几家。
不是没有几家,是完全没有,不信你可以问掏宝卖家敢不敢拆开来卖....
如果卖家敢拆开来卖,保证永远卖不出去.
还有如果mifare线圈超过10圈以上....建议不要购,,,,,,乱做的!!!

我手头还有 7 款,如果全部拆开,掏宝从此就不用卖了...你们就知道有多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幕啊
偷偷告诉你吧(厂商说的)!别告诉别人!飞利蒲谐振电容做在外面,复旦谐振电容做在里面降低成本,导致线圈无法修改....
目前存货必须消完,所以喔,只要看到没有电容的钥匙卡距离永远只有 2cm.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金属吊环,..上品

网友:
楼上的图片产品,有个性,国内的RFID钥匙扣基本上都是一个样,为什么不从外观上下点功夫呢。

我们公司这边有在生产外观看起来像扁扁的立体化的饼干样子的RFID钥匙扣。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做的

网友(2012-01-04):
小米手机植入非接触门禁系统(开门不用钥匙了)  可以看看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1761

网友(2012-04-18):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来这种卡还真不敢随便买来用啊

网友:
不看不知道,我还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