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370C出来的是乱码!

楼主(2011-05-08):
,今天从自己箱子里,翻出了C3-370C,但是搞不出数据。5V USB供电,VCC=5V GND TX,只接了三根线,BOOT是悬空的。中间加了MAX232ECPE 5V供电,FTDI232作为串口转USB,4800和9600的波特率,出来的都是乱码
请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串口没有问题再说

楼主:
串口转USB是没问题的。模块直接接PC和过MAX232都一样,都是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乱法,有数据了就看看HEX是些啥嘛

网友:
把各种波特率都试一遍

网友:
C3-370C是TTL的串口,用了FTDI232作为串口转USB还要MAX232做什么呢 ?
还有就是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