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好像这里不少是外行的,所以问点外行问题。。。三轴好像很难做车加工?还有。。。

楼主(2011-05-08):
rt,三轴好像很难做 车加工?比如要做个光轴,用amok的jj能做不?
还有,“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么贵?
线轨又是嘛玩艺?

网友:
车加工 当然还是车床好用了。。。当然车床也有3轴的 。。。

伺服电机是电机的一种分支而已。。。 这样解释好像。。。。

线轨 轨道的一种对应的有光轴

感觉说的有点乱。。哈哈 欢迎拍砖

网友:
三轴机在工作台装个电机+三爪卡盘就可以车加工了,用大扭力的第四轴(A轴)也可以。
伺服就是伺服电机,分直流和交流两种,精度、速度和扭力比步进电机更高、更快、更大。。。内部比步进更精密,有编码盘和驱动电路等,自然贵了。还有更强大的直线电机!
线轨就是直线导轨,有滚珠和滚柱两种,对比光轴精度高、磨损小、呈重大、适合干粗活。。。价格也比光轴贵很多。
只知道这些,请大家轻拍。

楼主:
编码盘和驱动电路 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和普通电机不一样吗?比如电风扇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码盘和驱动电路 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和普通电机不一样吗?比如电风扇的电机

快速而准确的定位、测速。。。和普通电机不是一个档次,也没这些功能。
找到一些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0047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伺服&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839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伺服&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5065&bbs_page_no=2&search_mode=1&search_text=伺服&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7183&bbs_page_no=2&search_mode=1&search_text=伺服&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