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笔记本电脑不能起动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9):
本人去年买了一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富士通牌的 型号:FMV-718NU4
使用不长时间,风扇不转,拆下来加点缝纫机油,好了。(为了加油,得把本子完全拆开才可以)
又使用了些日子,风扇再一次不转,我又拆下来加油,为了以后给风扇加油方便些,不用把笔记本完全 拆下来,我就在风扇的 背面打了两个很小的 眼,准备将来再不转时,不用拆机子,直接用 注射针从 散热孔处,注射加油。

可是又用了些日了,这次笔记本彻底开不了机了

表现是 风扇 以 比较高的转速在高速旋转。屏幕一点也不亮,(连进入BIOS的提示符也不出现,完全黑屏)键盘上方有个小条形的液晶屏,上面有个可能是硬盘指示灯的图标,闪亮一个 就灭了。 以后风扇就是长时间高速转动,机子就是开不了。

机子我拆开了,把所有的件拆下 重装一遍也不见好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

网友:
CPU或是主板烧毁了,CPU烧毁的面大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是温控的,不是所有时间都转。基本不用加油。

楼主先把机器拆成最小系统,CPU,内存条,主板,显示,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一下开机按钮是否卡住

网友:
很可能是散热不好,温度太高开不了机。我以前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不能用缝纫机油 缝纫机油是干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