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直流电机调速方案(带电路图)那种比较好?

楼主(2011-05-09):
现在需要用PWM驱动4个12V的直流电机和驱动一个继电器,其中电机两个最大电流1.5A,另外两个0.5A,不需要正反转,请问下面三种方案那种好一些? 另外第三种方案里面的光耦如果PWM的频率在15K,用TLP521能行吗?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网友:
0.5A的,一片2003带一个

1.5A的,可以用NPN+PNP来转换接MOS管,干嘛要用光耦。现在521也不便宜。另外,15K的PWM 更是不适合用521。

网友:
不知道你所谓的好的标准是什么,我一般都是用最后一种,因为这样整个大电流主要通过电机和下面的mosfet。这样会保护前一级芯片

网友:
楼主需要注意,大功率MOS的输入电容一般在5000pF等级,想要理想化开关电流,驱动源必须内阻相当低

你的521+10K早该叫MOS冒烟了

网友:
看错了,不是冒烟,你的电路不具有关断功能

楼主:
方案三的电路有问题, 更正一下。

网友:
0.5A 用 2003我认为是在找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a 用 2003我认为是在找烧

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说这句话的? 手册还是实验结果?
2003的手册上写单路可以达到350ma,全部加起来不超过2.5A,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
我用两路并联驱动0.5A的电机转了几分钟没事, 更长的时间没试过。

楼主:
第二种方案可行的话好像比较好,请问第二种可行吗?

楼主:
方案4,想到12V 2A功率不算大,用中功率的三极管应该能行所以改成2003驱动三极管而不是mosfet。
我用8550搭了一个电路发现只要通电,改变PWM信号的电平能够调速但就算基极的控制电平是高电机都是以很低的转速转动,就好象三极管不能截至,请问这个是电路的问题还是器件的问题?

网友:
方案2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案2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 是mosfet不能导通还是不能关断?

楼主:
方案二应该是行不通的, 原因应该是导通上面,那个上拉电阻太小的话会影响导通的速度,太大的话功耗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方案三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9楼那个图,驱动信号的幅度是多少?只有开漏输出驱动可以使管子截止
另外,上拉电阻还是太小了,1K比较合适

网友:
上半桥用8550,下半桥用8050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05):
我感觉用ULN2003来驱动0.5A的电机不是一种可靠的方法,ULN2003每channel最大电流才0.5A,而电机启动时的电流远超过额定电流。并且将几个channel并联起来的方法也不妥,如何保证电流会平均分配到每个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