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niosii下的sd卡正确驱动代码啊

楼主(2011-05-09):
rt,自己也写了几个驱动,老是初始化失败,也试了网上人的例子,同样卡在初始化过不了,sd卡经测试是好的,谁有sd卡的niosii简单驱动代码呢,不含文件系统的,不要太复杂的,就能驱动成功就可以了,thanks!

网友(2013-05-01):
NIOSII 上初始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SPI的速度太高,降低速度试试,如果要用更高的速度操作SD卡,由于NIOSII的 SPI无法调节速度,因此建议用两个速度的SPI来切换使用

网友A:
cyclone 2c35 的板子,里面有初始化函数,可以试试

网友(2013-06-23):
引用 网友A:
cyclone 2c35 的板子,里面有初始化函数,可以试试

收了试试,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