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制作:Mobile Power Support

楼主(2011-05-09):
最近坐了一次14小时的火车。深受手机没电的困扰。回来以后制作了一个3V转5V的小电路。以后手机再没电,买两个5号电池就OK了:

正面 (原文件名:DSC01853_缩小大小.JPG)

反面 (原文件名:DSC01856_缩小大小.JPG)

红灯说明电量低 (原文件名:DSC01869_缩小大小.JPG)

实际测试的结果是:两个5号电池能够在我的手机完全没电的时候提供大约45分钟的通话时间,某些紧急关头还是能派上用场: )。

楼主:
原理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38453EAHG8F.pdf(文件大小:15K) (原文件名:PowerBoxSch.pdf)

网友:
不知道3节电池的话手机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可以的话我只要买3个电池装起来?

网友:
tps芯片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3节电池的话手机会是什么反应?
如果可以的话我只要买3个电池装起来?

3节电池的话是4.5V左右。USB充电的电压是5V。所有最简单的方法是用4个1.5V干电池,然后用一个LDO例如1117-5.0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tps芯片多少钱?

淘宝5元一片,QFN-10封装。

网友:
如果不用R1,R2,R3,R4会怎么样?是不是更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用r1,r2,r3,r4会怎么样?是不是更安全?

r1,r2,r3,r4是%1的精密电阻。标准的USB充电接口必须使用这些电阻分压来指示自己是一个500ma的充电器。山寨的方法是直接短接D+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