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现在想在铝板上弄沉头孔,板厚1个厚,小孔2.5或3个,大孔4个或5个,不好买沉头钻头,这

楼主(2011-05-09):
如题

网友:
用钻头钻是最简便的方法.剩下的办法都比钻的方法费劲. 吧砖头角度磨平一点,凑合用一下吧.

楼主:
楼上说得是

楼主:
有一种钻头叫沉头钻,感觉怎么那么不好买,估计是不是没有找对地方,一般卖五金的地方买不到的。

网友:
有一种沉头钻,是两个钻头轴心合并的,淘宝上有卖,我09年的时候买过,那时是做木工的时候买的,记得当时是要订做的,5把起订吧,但也不算贵。

网友:
是怎么样个沉法  成锥型还是 平沉下去

没专用的就用 麻花钻或洗刀  洗刀基本上很多形状都有

麻花钻 钻锥型的刚刚好

网友:
先钻小孔,完了以后,拿4/5的大钻头浅浅的钻一下.当然,看上去不是很好的,只能自己马马乎乎的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村长说得对,但是订做但贵了,你说的那种木工用的现在好像有卖的了,木工用的那种可以来钻铝板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麻花钻怎么可以钻成锥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得是,没法只有那样弄,只是不好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钻小孔,完了以后,拿4/5的大钻头浅浅的钻一下.当然,看上去不是很好的,只能自己马马乎乎的用一下.
先锪大孔 90度,后钻小孔很漂亮。钻了小孔再用麻花钻头锪90度,钻头会跳,锪出个三角形。专用多刃锪孔钻头不考虑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锪孔钻头,尤其是DIY和小厂。

网友:
lz给的信息不全,铝板厚度?要沉多深?沉孔用途?原孔直径?
如果上螺丝,用比螺帽大点的钻头对着原孔位置捅一下,捅的深度视你螺帽高度而定.如果是整个螺帽都沉下去的那种,就再用另一比螺帽大大点的钻头再对着原孔轻轻沉一点,整体美观.
上其他东西的也同此方法.。一般常用铣刀,钻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用小钻(2.5或3)钻通孔,再用大的麻花钻(6.5或更大)钻锥孔。麻花钻头是90度的,我刚干过。

楼主:
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回复 网友E:

你用的板厚是多大呢?我准备用一个板厚能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你说的一个板厚是多少,就个人经验说至少要4mm以上,太薄的话机加工难度大。

网友:
可以去买下叫做中心钻的东东来试试。

网友:
一个厚是指1毫米吗?有点薄了,个人以为还是用旋转错磨一下,好控制。

网友:
不是有一种钻头前面小,后面大么。

网友:
1mm厚的,还是铝的.  好办.

找个直径差不多的铁螺丝,半圆头的,先把头(也可以不叫头)磨一下,再倒过来夹台钻上......  旋压啊!
旋个坑或内锥度啥的,就成了.

也太薄了,沉得下吗?   沉下了又压得牢吗?   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