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Tmega168控制ADXL345的代码,最好采用I2C模式。

楼主(2011-05-09):
有谁能上传个,急需啊。

网友:
ADXL345是干嘛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呀。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么?

网友:
while(TX_TEMP[0]!=0x28)

        {

        ADXLCSL();

        SPI_RW1(0x2D);

        SPI_RW1(0x28);

        ADXLCSH();

        delay130us();

        ADXLCSL();

        SPI_RW1(0xAD);

        TX_TEMP[0]=SPI_RW1(0x00);

        ADXLCSH();

        }

        delay130us();

        ADXLCSL();

        SPI_RW1(0x31);

        SPI_RW1(0x00);  //+-2G,10bit 3.9mg/LSB

        ADXLCSH();

        delay130us();

        ADXLCSL();

        SPI_RW1(0x38);

        SPI_RW1(0x00);

        ADXLCSH();

        delay130us();

        ADXLCSL();

        SPI_RW1(0x2C);

        SPI_RW1(0x07);  //25HZ

        ADXLCSH();

        while (1)

        {

            ADXLCSL();

            SPI_RW1(0xF2);

            for(i=0;i<6;i++)

            {

             TX_TEMP=SPI_RW1(0x00);

            }

            ADXLCSH();
         }

网友:
4 wire SPI 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请问这是atmega168控制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所有的代码都发了呀,再次谢谢啊

网友(2011-07-27):
刚好有用,mark

网友(2011-12-09):
我这有自己写的,不知道还需不需要

网友(2012-01-10):
我有AVR I2C 的不知道你还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不全啊,有直接使用SPI 接口的吗。或者模拟的也行,但要全部

网友(2012-05-17):
这个是用5V的AVR与3.3V的芯片直接I2C通信的么?

网友(2012-11-24):
最近在研究adxl345,困难重重啊。。。有没有朋友能辅导一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