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CC1101、SX1212 选择?

楼主(2011-05-09):
NRF905、CC1101、SX1212 选择?

高手推荐推荐!~

楼主: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

一家公司的广告词,是实事求是的么?

网友:
在一定条件下,天线增益对通讯距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网友:
天线8.5cm,可视距离500m,是可以的!实测!

网友:
穿透效果很差劲
中间有个什么玩意一当着  信号立马完蛋  可不像手机信号那么能穿墙

楼主(2011-06-14):
回复 网友A:
穿透效果很差劲
中间有个什么玩意一当着  信号立马完蛋  可不像手机信号那么能穿墙

指的是哪款芯片?

网友(2012-04-12):
挖个坟,请问哪位用过sx1212做无线抄表,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4-01-24):
也想了解下。再加上SI4438一起比较一下。

网友(2014-11-04):
引用 楼主: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 ...

很不靠谱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不过设置方面905方便,SX1212比较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