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文件怎么样共享

楼主(2011-05-09):
我安的是w7和linux双系统 我想共享W7下的文件,在linux中应用,哪位高手知道 谢谢了啊 请指教

网友:
linux 中直接挂载WIN7硬盘就可以共享文件了,倒是win7 共享linux的文件比较麻烦

楼主:
怎么样挂载 W7 硬盘啊 占吗回复【1楼】guowei681

怎么样挂载 W7 硬盘啊 占空间吗

网友:
不占用空间的,在我的电脑地方加载驱动器,把你要查看资料的盘加载上就能正常打开了,我自己也好久没用LINUX了,细节记不起了,最近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去鼓捣那个。网上也有教程的,只是有点繁琐,多多实践一下,挂载驱动器不难的

网友:
在windows中设置个共享文件夹,然后在linux里,连接,选择windows share,然后输入windows的IP,和共享文件夹的名字,就可以在里面共享和交换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windows中设置个共享文件夹,然后在linux里,连接,选择windows share,然后输入windows的ip,和共享文件夹的名字,就可以在里面共享和交换文件了!

楼主是一台机上装的双系统, 你这个是局域网里共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共享我在虚拟机里能用,双系统好像不能用,我试一下硬盘挂载吧谢谢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