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vista系统无法使用AD 9.3的DirectX Option选项?

楼主(2011-05-09):
我查了下我的DirectX是10版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开启 Use DirectX if Possible,
在打开PCB文件时就会出错。各位不知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
是什么显卡? 硬件支持D10吗? 驱动是官方的还是微软的还是修改版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程序有点问题,用Win7吧,配置需求比Vista低,兼容性比Vista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笔记本自带的正版vista home版操作系统,没有换过,驱动什么的也是自带的?
至于硬件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应该支持,是08年的Thinkpad R61i,显卡是集成的,好像
vista最低的也是DX10?

网友:
查得 你这款电脑带的是  集成显卡 IntelGMA X3100 硬件上支持 Shader Model 3, 应该是到 DirectX 9.0c 了

AD9 的要求(网上查的) DirectX 9.0c 和 Shader Model 3,

网友:
但是 AD 9 不推荐用集成显卡,

网友:
点旁边的 Test DirectX 看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下图所示。

网友:
装个 DirectX 9.0c 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rectX 9.0c相比 DirectX 10.0应该是老版本吧,我查了好像VISTA对 DirectX 10支持更好,
如果 DirectX 9.0c可以话,10应该就更可以啊,它们应该是兼容的啊??

楼主: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看了下我的VISTA是SP1的,看9.0c好像就要求是VISTA SP2
找时间表更新下系统,再试试!

楼主:
无语啊,更新到SP2了可是还是不能使用,打开PCB时还是出现以下错误:

网友:
d3d9.dll 的问题, 装个 DirectX 9.0c 试试吧

楼主(2011-07-08):
这段时间换回AD6.6后,3D的功能又可以用了,不知为何???
想知道各位在VISTA下AD9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