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C5下载的时候显示can not access JTAG chain 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05-09):
EPM240T100C5下载的时候显示can not access JTAG chain 怎么回事呢  谢谢了

网友:
呵呵,以前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貌似是CPLD没电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电了的啊,难道是我的芯片坏了??还有别的可能没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把板子换了,能下载进去,但是不能运行,而且板子还发热,但是电压都正常,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具体的忘记了,是不是选的传输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