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电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我用电压电流互感器实现前端信号的转换  可是互感器出来的波形经过示波器观察有削波现象 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后面电路的AD采集与转换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就是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电流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而实际交流电参数测量时 我们不能预测负载的变化 负载的不同就会引起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同 而430的AD参考电压是固定的  怎么办才能保证要采样的电压即不超过AD的参考电压 而又不至于过小影响采样测量的精度呢?
希望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
一般测量参数精度要求较高,可留有1.5倍过载的余量。 保护参数测量比如电流过流,可留有20倍过载余量,总之正常时候不能超过AD的参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楼上回答……
还有就是具体该怎么能使电压不随负载变化呢?需要什么调理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