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解答,CPLD问题

楼主(2011-05-09):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B_Test IS
        PORT(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out std_logic;

                        );
END TB_Test;

ARCHITECTURE top_TB_main OF TB_Test IS

        begin

led_A<="1";
led_B<="1";
led_C<="1";
led_D<="1";
led_E<="1";

end top_TB_main;

----------------------------------------------------------------
如上简单程序,CPLD用epm570,为什么烧录进片子后灯一个都不亮???

晶振没接,时钟的引脚也没定义,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急死了......

网友:
不如你先定义了看看?

网友:
你把最后一个灯的输出引脚 重新分配,再编译下载一下试试呢 或者和别的交换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引脚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分配管脚?还是灯是置低的时候亮? 拙见  轻拍

网友:
最好加上时钟和复位信号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B_Test IS
PORT(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out std_logic;
sck,rst:in std_logic;

);
END TB_Test;

ARCHITECTURE top_TB_main OF TB_Test IS

begin
process(clk)
if rst = '0' then
led_A<="0";
led_B<="0";
led_C<="0";
led_D<="0";
led_E<="0";

els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led_A<="1";
led_B<="1";
led_C<="1";
led_D<="1";
led_E<="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op_TB_main;

网友:
另外 为什么输出信号是双引号("1")?不应该是单引号吗('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弄好了,非常感谢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