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C测试仪

楼主(2011-05-09):
先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图片【楼主位】jianjun42 沧海一粟

楼主:
奇怪,没显示,再传

楼主:
此电路借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再原LC测试仪基础上加上频率测试部分组合而成,这是我的试验系统

楼主:
电路已经过测试,频率测试范围1-35MHz,量程分为三档(HZ、KHZ、MHZ)自动转换

楼主:
这里是印刷版图

楼主:
bascom编写的频率测试部分代码还需和原LC测试仪代码整合并移植到M16中,等电路板制作完成后一并上传

网友:
刚查资料看到,我应该是第一位回贴的

网友:
LC的测量精度如何?
最近也想做一个

网友:
精度与所使用的元件有关,特别是L、C。用差的L、C会漂移很大。

楼主:
楼上说的对,C1和C2的精度是关键,LC测试部分请见此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bascom编写的频率测试部分代码还需和原lc测试仪代码整合并移植到m16中,等电路板制作完成后一并上传
谢谢。
等待!

楼主:
终于完成了,稍后会陆续把资料放上来

楼主:
这是热转印法制作的印刷版

楼主:
装好元器件后

楼主:
装好后才发现直流电源插座视图反了,在线路板上改动了一下,呵呵

楼主:
这里是程序代码:由bascom编写: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d.2 , Db5 = Portb.7 , Db6 = Protb.6 , Db7 = Portb.5 , Rs = Protd.6 , E = Portd.5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Timer1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配置T/C1为计数
Config Timer2 = Timer , Prescale = 64                       '配置T/C2定时
Config Int1 = Falling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8
On Ovf0 Tim0_isr
On Int1 T1_isr
On Ovf2 Tim2_isr
Enable Ovf2
On Ovf1 Tim1_isr
Enable Ovf1
Enable Interrupts
Tcnt2 = &H83
Start Timer2
Counter1 = 0
Start Counter1
Dim F1 As Long , F2 As Long , Fx As Long , Tc1 As Long , Te As Long
Dim C1 As Single , Ca1 As Single , Ca2 As Single , Cx As Single , L1 As Single , Lx As Single , F11 As Single
Dim V1 As String * 11 , V2 As String * 11 , V3 As String * 9 , Vf As String * 6 , Vs As String * 8 , Z1 As String * 2 , Z2 As String * 3
Dim J As Bit , I As Byte , K As Bit , M As Bit , Vl As Byte , Tc As Byte , Fa As Byte
'///////端口初始化//////////
Ddrc.0 = 1
Ddrc.1 = 1
Ddrc.2 = 0
Ddrc.3 = 1
Ddrc.4 = 1
Ddrc.5 = 1
Ddrd.7 = 1
Portd.7 = 1
Portc.0 = 1
Portc.1 = 1
Portc.2 = 1
Portc.3 = 1
Portc.4 = 0
Portc.5 = 1
Waitms 20
Portc.4 = 1
Portc.5 = 0
J = 1
K = 1
M = 1
I = 1
Tc1 = 0
Cls
Cursor Off

'////////////////////////////////主程///////////////////////////////
Do

'///////////////按键处理程序段///////////////

   If Pinc.2 = 0 Then                                       '选择键
      Waitms 40
         If Pinc.2 = 0 Then
            Incr I
            Bitwait Pinc.2 , Set                            '防抖动处理
         End If
   End If

   Select Case I
           Case 1                                           '校准程序段
               If J = 1 Then
                  Lcd "  L_C_F  meter  "
                  Lowerline
                  Lcd "   wait plise   "
                  Waitms 1500
                  Portc.0 = 0                               '接入标准电容C2
                  Waitms 1500
                  Ca1 = F1 * F1
                  Ca2 = F2 * F2
                  C1 = Ca1 - Ca2
                  C1 = Ca2 / C1
                  C1 = C1 * 1200                            '1200是标准电容C2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L1 = L1 * Ca1
                  L1 = L1 * C1
                  L1 = 1 / L1
                  L1 = L1 * 1000000000000000000             '单位uH
                  Portc.0 = 1                               '断开标准电容C2
               End If
               J = 0
               Vf = Str(f1)                                 '显示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Locate 1 , 1
               Lcd "SetOK "
               V1 = Fusing(c1 , "#.#")
               V2 = Fusing(l1 , "#.#")
               Locate 2 , 1
               Lcd V1 ; "pF " ; V2 ; "uH"                   '显示C1和L1

           Case 2                                           '电容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F11 = F1 * F1
                Cx = Ca1 / F11
                Cx = Cx - 1
                Cx = Cx * C1
                V1 = Fusing(cx , "#.#")
                Vl = Len(v1)
                Z1 = "pF"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4)
                   Z1 = "pF"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nF"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uF"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C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C "

           Case 3                                           '电感测量程序段
                 Vf = Str(f1)
                 Vf = Format(vf , "      ")
                 If F1 < 50 Then
                    Vf = "     0"
                 End If
                 Locate 1 , 7
                 Lcd "F=" ; Vf ; "Hz"
                 Portd.7 = 0                                '输入端切换到测电感
                 If F1 > 1000 Then
                    F11 = F1 * F1
                    Lx = Ca1 / F11
                    Lx = Lx - 1
                    Lx = Lx * L1
                 Else
                    Lx = 0
                 End If
                 V1 = Fusing(lx , "#.##")
                 Vl = Len(v1)
                 Z1 = "uH"
                 If Vl = 6 Then
                    V1 = Mid(v1 , 1 , 5)
                    Z1 = "uH"
                 Elseif Vl = 7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8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9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mH"
                 Elseif Vl = 10 Then
                         V1 = Mid(v1 , 1 , 4)
                         V1 = Format(v1 , "0.000")
                         Z1 = "H "
                 End If
                 Vs = Space(8)
                 Locate 2 , 1
                 Lcd "   Lx=" ; V1 ; Z1 ; Vs
                 Locate 1 , 1
                 Lcd "TestL "

           Case 4                                           '频率测量程序段
                 Portc.3 = 0
                 Portc.5 = 1
                 Waitms 20
                 Portc.5 = 0
                 Locate 1 , 1
                 Lcd "TestF  [0-35MHz]"
                 V3 = Str(fx)
                 If Fx < 1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
                    Z2 = "Hz "
                 Elseif Fx > 999 And Fx < 1000000 Then
                         V3 = Format(v3 , "     .000")
                         Z2 = "KHz"
                 Elseif Fx > 999999 Then
                         V3 = Format(v3 , "  .000000")
                         Z2 = "MHz"
                 End If
                 Locate 2 , 3
                 Lcd "F=" ; V3 ; Z2

           Case 5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 (<500uf)
                 Portd.7 = 1
                 If K = 1 Then
                    Disable Ovf1
                    Disable Ovf2
                    Enable Int1
                    Enable Ovf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K = 0
                 Portc.1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6                                           '电解电容测量程序段(>500uf)

                 If M = 1 Then
                    Portc.0 = 0
                    Locate 1 , 1
                    Lcd "TestCE  [>500uF]"
                    Locate 2 , 1
                    Lcd "   CEx=       "
                 End If
                 M = 0
                 Portc.1 = 0                                '开始充电
                 Start Timer0                               '开始计时
           Case 7
                I = 2                                       '返回到电容测量
                Enable Ovf1
                Enable Ovf2
                Disable Int1
                Disable Ovf0
                Portc.0 = 1
                Portc.3 = 1
                K = 1
                M = 1

   End Select

Loop
End

'/////计数溢出中断/////

Tim1_isr:

   Incr Tc1

Return

'/////定时中断/////

Tim2_isr:

   Tcnt2 = &H83                                             '定时器T2初值
   Incr Tc
   If Tc = 250 Then
       Stop Counter1
       Portc.4 = 0                                          '关闭闸门
       Tc1 = Tc1 * 65535
       Fx = Counter1
       Fa = Pina
       Portc.5 = 1                                          '74LS393清零
       Counter1 = 0                                         '清零计数值
       Fx = Fx * 256
       Fx = Fx + Fa
       Fx = Fx + Tc1
       Fx = Fx * 4
       If Portc.0 = 1 Then F1 = Fx Else F2 = Fx
       Portc.5 = 0                                          '74LS393开启
       Start Counter1
       Portc.4 = 1                                          '打开闸门
       Tc = 0
       Tc1 = 0
    End If

Return

'/////定时中断,测电解电容/////

Tim0_isr:

   Incr Te                                                  '定时器0中断次数

Return

'/////外部中断,测电解电容/////

T1_isr:

   Stop Timer0

   Te = Te * 256
   Te = Te + Tcnt0
   Te = Te / 2                                              '时间/充电电阻=被测电容

   V1 = Str(te)
   Vl = Len(v1)

   If Portc.0 = 1 Then                                      '充电电阻R9接入,<500uF
      Select Case Vl
              Case 2
                   V1 = "NO"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0")
              Case 4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5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
              Case 6 : V1 = Mid(v1 , 1 , 3)
              Case 7 : V1 = "  OL  "
       End Select
   Elseif Portc.0 = 0 Then                                  '接入充电电阻R10
       Select Case Vl
               Case 2
                    V1 = Mid(v1 , 1 , 2)
                    V1 = Format(v1 , "0.00")
               Case 3
                    V1 = Mid(v1 , 1 , 3)
                    V1 = Format(v1 , "0.00")
               Case 4 : V1 = Mid(v1 , 1 , 2)
               Case 5 : V1 = Mid(v1 , 1 , 3)
               Case 6 : V1 = Mid(v1 , 1 , 4)
               Case 7 : V1 = Mid(v1 , 1 , 5)
      End Select
   End If
   Vs = Space(7)

   If Te > 1 And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0" ; "uF" ; Vs

   End If

   If Te > 10 Then

      Locate 2 , 1
      Lcd "   CEx=" ; V1 ; "uF" ; Vs

   End If

   Portc.1 = 1                                              '开始放电

   If Portc.0 = 1 And Te > 10 Then Waitms 100

   If Portc.0 = 0 And Te > 10 Then Waitms 500

   Tcnt0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e = 0                                                   '定时中断次数清零

Return

楼主: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在程序中本来是使用了T2的外置32768晶振提供一秒计时闸门的,但经测试开机校准时间短了测量的结果不准,需延时4秒以上才可精确测量,由经《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作者jun427提醒,后改回250ms计时闸门,实测效果令人满意

楼主:
继续上图,这是开机校准后的显示结果

楼主:
这是一只标称值800P的云母电容的测量结果:

楼主:
这是一只号称精度为1%标称容量为534P的银云母电容(淘宝购得)的测量结果:

楼主:
另外一只相同的银云母电容的测量结果:

楼主:
一只标称值100uh的电感的测量结果:

楼主:
一只标称值为2.0MHz的有源晶振的测量结果:

楼主:
22uf电解电容:

楼主:
2200uf电解电容:

网友:
不错,想仿制一个,PCB图有没有Protel或DXP格式的?如果能做成贴片的就好了,用锂电升压供电,便于携带。

网友:
郁闷,图片老是看不到。

电解电容也是在500kHz频率测得?

楼主:
回【30楼】 rgzdb :
这里是原理图和印刷版图,AD10的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2704VSMOFT.rar(文件大小:481K) (原文件名:LFC测试仪.rar)

楼主:
回【31楼】 fickle:
电解电容的测量与频率无关,利用的是RC充放电原理,我在楼上发了AD10版的原理图,请查看

楼主:
楼主位的原理图有一处错误,没有画上C203,已修改

网友:
请问云母电容哪里买的?买了20多个,2大圆一个,不知买贵了还是赚到了?

呵呵,还有哪里可以买到精密电感?

楼主:
回【35楼】 fickle :

我是在淘宝买的银云母(1%)电容,也是2元一只,至于电感我只是用的普通磁芯电感

网友:
谢谢jianjun42 沧海一粟,能大概讲讲测试程序流程吗?对bascom不熟,想改成ICCAVR的。

楼主:
回【37楼】 rgzdb
此电路的大部分都采用了坛内《用M8制作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表》一文,这里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un427&bbs_id=9999对电路的原理有详细阐述,我只是增加了频率测试部分,请参阅,明白的电路的工作原理,再写程序就简单了,不论用什么编程语言,如有疑问我们在探讨

网友:
先MARK下·······具体还没看

楼主:
【30楼】 rgzdb :不错,想仿制一个,PCB图有没有Protel或DXP格式的?如果能做成贴片的就好了,用锂电升压供电,便于携带。
本来也想做贴片的,但是手头没有M16、74LS393、74LS00、74LS04的贴片元件,再说现在M16一片就要20元,太贵了点,只好将就着用直插的玩玩吧

楼主:
另还想问一下阿莫,如何才能把前三层的图删除,每次看到都很不舒服,一下就出三张,还有错误

网友:
先用实验板搭个电路试试,手上有几块以前剩的贴片8535,正好用。

楼主:
建议你用74als393、74als00和74als04,应该可以测到50MHz以上,我用的是74ls393、74ls00和74HC04,理论上可以测量35MHz的频率,但是实测却只能到18MHz,准备购买ALS系列的

网友:
这个标记一下,应该有用的哦

网友:
用AD6打开你的文档,直接挂掉,晕,能转下格式吗,谢谢~

楼主:
去下载个ad10吧,论坛里就有

网友(2012-04-21):
关于频率的测量如果是等精度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2-08-28):
楼主  ,你好, 我想仿制个你的M16 LDC测试器,但是发现你7楼给出的版图和15楼的实际PCB有点不一样,该按哪个做呢?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我把你发在7楼的版图DC插座改过来了,看下对不。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下M16版的LFC表,用哪种型号规格的继电器啊,我好去电子市场买,谢谢了

网友:
额,这么好的帖子,我居然灭有看过,没有回复过~罪过追过~

网友:
  LZ 如果 哟个 HC590 替代 393 的话, 频率计可以更高些, 590的DS说 到达 60Mhz, ls393的菜35Mhz,  如果加TD7104 分频的话,还有的提升

网友A:
楼主,你楼主位的原理图中LCD的接线标注怎么跟印刷版图中的不一致啊,以哪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楼主位的原理图中LCD的接线标注怎么跟印刷版图中的不一致啊,以哪个为准? ...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是这样,我在画PCB的时候把电源直流插座的封装画反了,您修改一下,其他的没有改动。

网友:
楼主 ,您好,我做好了一个,C1=1805  C2=1800 ,L=82  ,我下了个山寨版的BASCOM-AVR将您的程序编译好下载进去,LCD亮,但是不显示任何东西,我用的10K的电位器调节对比度,能调出2排黑框框,应该不是对比度的问题,能否帮我编译个HEX文件  ,我再试下, 看是哪的问题,谢谢了,另外,S1不带自锁,S2带自锁的  是吗?

网友:
顺便问下熔丝位怎么设置,能否截个图,谢谢了,我不懂单片机,只会仿制。。。。

楼主:
这里是HEX文件:
熔丝位不需要特别的设置,之需把时钟设置为外部晶振,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了

网友:
谢谢您,呵呵 中午回去下载了看下

网友:
楼主,我下载了你的程序,还是原来的毛病,2排黑框框,调节对比度,愣是看不到有字,检查了下电路,没发现问题,请问下出现这种问题都会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首先检查LCD硬件电路,然后在看LCD的6根数据线和我程序中的是否一致。

网友:
郁闷,还是不行,单片机 M16L-8PU, 楼主帮我看下,接线,熔丝位有问题没,另外32.768的晶振到底装不?你压缩包里的版图和电路图中都没有这个,实物照片中却有,麻烦你了帮忙看下。

楼主:
首先线路连接都是对的,但是还需检查是否有断线之类的硬件故障?
熔丝位没有什么特殊设置,就是把时钟设置为外部晶振就可以了。
至于32.768KHZ的晶振,连不连都不影响,因为程序上已经设置为使用系统时钟了,这个在21楼有说明。

网友B:
楼主你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怎么有10个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啊 怎么有10个引脚啊

我使用的继电器是在淘宝上买的拆机件,NEC的,型号为EA2-5NJ,体积小,只需要10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可靠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继电器是在淘宝上买的拆机件,NEC的,型号为EA2-5NJ,体积小,只需要10mA左右的电流就可以可靠工 ...

谢啦 在问下 你的8050上面的两个电容 是电解电容还是什么。。。型号是什么。还有两个1800uf电容的型号和P3  l1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啦 在问下 你的8050上面的两个电容 是电解电容还是什么。。。型号是什么。还有两个1800uf电容的型号和P ...

那两个电容是10uf的电解电容,从音响上拆的,据说性能指标较高,可以用胆电容。
哪有1800uf的电容?是1800Pf吧?如果是1800Pf的电容,我用的是1%精度的银云母电容,淘宝上面可以买到,2元左右一只,也可以用聚丙烯电容,淘宝上可以买到0.5%精度的,测量精度会更高些。
最后一个P3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P3您指的是测频率的高频输入插座吧?这个也是从一些旧仪器上面拆的,比如示波器上面的输入插座就可以,应该很容易找得到

网友A:
郁闷了, 检查了好多遍,还是找不出问题,下载你的程序也不行,自己编译你的程序,把“Db6 = Protb.6 , Db7 = Portb.5 , Rs = Protd.6 ,”中的PROTD改成了PORTD在编译,下载进去还是老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已经过测试,频率测试范围1-35MHz,量程分为三档(HZ、KHZ、MHZ)自动转换

东西不错,等仿制完LC那个制作在来做这个,我的问题是频率不能准确读出来,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LC震荡在比较器输出端的波形,我发现是1Hz左右的方波在方波上升沿叠加了高频震荡,但时间极短,差不多就是几个ms吧。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郁闷了, 检查了好多遍,还是找不出问题,下载你的程序也不行,自己编译你的程序,把“Db6 = Protb.6 , Db7 ...

您先编译这样一段简单的程序下载到MCU里试试,看看能不能显示“hello”
熔丝位也是设置为外部晶振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0 , Db5 = Portb.1 , Db6 = Portb.2 , Db7 = Portb.3 , E = Portd.3 , Rs = Portd.4       '定义LCD驱动端子
Config Lcd = 16 * 2                                         'LCD为2行16为显示

Cursor = Noblink
Cls

Do
  Locate 1 , 1
  Lcd "hello!"
Loop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错,等仿制完LC那个制作在来做这个,我的问题是频率不能准确读出来,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

我没有用示波器看过,但是应该不会出现1HZ方波的,比较器的振荡频率应该在450KHZ左右,具体数值要看L、C的取值,LCF测试仪上电后在LCD上会直接显示这个频率值,我的这个制作LCD上显示的频率值是475778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示波器看过,但是应该不会出现1HZ方波的,比较器的振荡频率应该在450KHZ左右,具体数值要看L、C ...

我分析1Hz方波产生的原因是2脚电容被1脚通过47K电阻不断充电最后导致比较器翻转,再放电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产生了这个1Hz方波,至于高频震荡怎么产生的我分析不出来,目前我怀疑7805稳压器后没有接电解电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1Hz方波产生的原因是2脚电容被1脚通过47K电阻不断充电最后导致比较器翻转,再放电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

你可以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理论上讲电源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是低频滤波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的是并联的100nf的小电容,而且我在各分支电路上都接有100nf的退耦电容。

这个电路的比较器振荡部分和jun427的原版LC测试仪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电路,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振荡频率的测量和显示都是正常的,你说的情况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接错了或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理论上讲电源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是低频滤波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的是并联的100nf ...

谢谢,由于我是用洞洞板搭接的电路,而且由于追求面积和元件高度所以布局不太合理,同时检查走线是很麻烦的事,但是我至少检查了5遍以上,那些有怀疑的元件都一一更换了。393我换了两片都是一样的,现在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电源输出的滤波电解被我省略了,393的4脚和8脚间的0.1uF电容我没有省略。从原理图分析LC并联接地另一端并接后通过10uF电解电容耦合后接到比较器393的同相端,当我截断这个通路则观察1脚波形只能得到1Hz低频信号,所以我猜测LC振荡信号能量来自比较器3脚所接电阻R7,要么就来自外界辐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理论上讲电源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是低频滤波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的是并联的100nf ...

LM393电路仿真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并一个电解电容试试,理论上讲电源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是低频滤波电容,滤除高频杂波的是并联的100nf ...

当把耦合电容改为1uF以后,波形变成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把耦合电容改为1uF以后,波形变成方波

仿真效果见图:

网友:
终于。。。。。
云母电容买了6个,店家说是帮我用电桥测过的,我选的是店家标记的1800的,为什么测出来的会差这么多呢,难道店家标记错的?

楼主:
你买的电容精度是多少的?还有你选的电容是1800的,程序里的取值是以1200计的,需要修改程序。
就是这一段:
   Ca1 = F1 * F1
                  Ca2 = F2 * F2
                  C1 = Ca1 - Ca2
                  C1 = Ca2 / C1
                  C1 = C1 * 1200                            '1200是标准电容C2
                  L1 = 3.1416 * 3.1416
                  L1 = L1 * 4
将1200改为1800.

网友:
精度是5%的,买的时候让店家拿电桥测过的,C2我选的是店家标记的1800的,程序里我改过了的。就是不知道店家糊弄我呢,还是别的问题。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呵呵 ,在这里真诚的向你说声谢谢!
顺便想问下你,你用的什么按键哦,我买到的都是6个脚的,找不到4个脚的这种带锁的

楼主:
这两个电容是测量精度的关键,最好选择精度1%的,我在淘宝上买到了0.5%的聚丙烯电容。
如果你买的是5%的,测量的数据也就是这么大的误差,你可以算一下,1800*5/100=90,你的显示值是1876,电容的精度4.2%,店家没有骗你。
我在淘宝上买到的号称0.5%的聚丙烯电容,标称值是1280,实测是1296,精度是1.2%。
关于自锁按键的问题,你制作的是哪一版?好像只有jun427的原版才采用自锁按键,也是6脚的,我做的几个版本都用的普通微动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是程序代码:由bascom编写: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8000000

这个程序编译完了有多大呢?我在考虑能不能把它改成M8的,可以用16M晶振提高速度,I/O看看能不能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编译完了有多大呢?我在考虑能不能把它改成M8的,可以用16M晶振提高速度,I/O看看能不能复用。 ...

代码空间肯定够,但是I/O口恐怕不够,分频器393的8个I/O口是不能复用的,您在测算一下看I/O口够不够

网友(2012-12-18):
重新做了一个,准备用3.7V锂电升压供电,但是怎么校准后是这个情况啊,找不到原因,楼主帮忙看下 谢谢

楼主(2013-01-26):
查看硬件连接,好像继电器转换没有把C1和C2接入,计算得到的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