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B-programmer

楼主(2011-05-09):
无论我有没有接开发板,当我双击QB-programmer快捷方式时会出现:(E0001):USB host connection failed
是不是一定要接目标板才能打开QB-programmer的?
本人是初学者,望指点

网友:
minicube2 USB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连minicube2了没,只要正常连上minicube2,就可以打开QBP

楼主:
我没有minicube2 这个硬件,直接用USB转串口下载,外围有8M时钟给NEC,用的是9234

网友:
理论上那个软件只有Minicube2才能使用.

网友:
QB-programmer因为要读取minicube2固件版本等信息,所以必须接上minicube2才能打开

网友:
这个...当然不能用minicube2了,QBP会检测是否连接mini2

网友:
那用USB转串口怎么下?需要安装驱动不?用什么软件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