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V7670+nRF42L01做无线视频传输,方案遇瓶颈,向各位大虾们求助,毕设项目,急!急!急!

楼主(2011-05-09):
做一个OV7670+nRF42L01的无线传输系统,但是之前没有对这些没有多大了解,现在方案做不下去了,特向各位大虾们求助,希望能给点指导
我的QQ是769463268
有经验的大虾可以加我 验证是徐洪 先谢过了

网友:
瓶颈应该是传输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瓶颈应该是传输速度

更具体些瓶颈应该是“nRF42L01” 做无线图片传输还能凑合

网友:
nRF42L01  传输视频?

网友:
本坛好像提倡不做毕设,LZ省省吧

网友:
到底是做了。。做到一半遇到问题了,瓶颈了,做不下去了,还是没做就来说瓶颈,,,,没做的话算什么瓶颈。。。换方案呗。。。还是先动手再说话

网友:
OV7670+nRF42L01的无线传输系统,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用什么CPU?DSP?和什么压缩算法?

网友(2011-09-23):
nRF24L01不压缩一秒传不了几帧吧

网友: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2012-01-27):
我毕业设计也打算做这个,摄像头出来的数据量系灰常大地,要压缩之后再传输,我初步打算用FPGA作为协处理器压缩成jpeg再传给stm32转换为串行数据送nRF42l01,最后通过无线传给上位机。初步计算传输速率还是够的

网友:
速度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