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d2的ISP功能不能正常运行,用FLASHMIC下载程序下不进去;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1-05-09):
Flashmagic 下载不进入89V51内显示出黄色感叹号

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 rate .Try reducing the baud rate.
Reset the hardware into ISP mode again

谢谢了,我的QQ号是452206724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状态字不对吧.楼主试下编程器,如可以把ISP状态字改过来. 还有好象ISP的时候有个脚要有电平变化来启动的.找周立功的网站看看.

网友(2011-09-29):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当时使用的FLASH MAGIC最新版5.90的。
后来找的周力功的技术支持:他们给的答复如下。
*********************************************************************
1 、将芯片的RXD、TXD引脚短路,测试串口部分电路是否正常,正常则进行下一步;
2、 测试P89V51RB2芯片的电源、复位、晶振是否正常,正常则进行下一步;
3、 可能是芯片内部ISP代码异常,建议带上我们的编程器,重新给P89V51RB2烧录一个空代码,恢复一下芯片内部的ISP代码;
4、 若仍然无法ISP下载,建议客户用FLASH MAGIC 3.12版本试一下。
*********************************************************************
后来发现是FLASH MAGIC是要用3.12版本是可以的。
你不妨先换一下FLASH MAGIC的版本,如果不行再按照上述四条查一下。
下载之前记的重新上电,以便进入ISP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了,确实要FLASH MAGIC 3.12版的

网友(2012-12-07):
我也遇到了,这个芯片可以进行在线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