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单片机在开发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09):
刚刚开始接触CPLD,总觉得思维还没办法转过来,不知道CPLD在开发上主要注重些什么。。。大家给个建议吧

网友:
CPLD的编程思想是(顺序+并行)
单片机编程思想是是顺序

我的拙见

网友:
CPLD开发完成以后你就把它理解为用实际元件搭出来的硬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顺序是不是指进程的顺序执行,而并发是指模块的并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相当于扩展外设?当涉及到数据处理时要么结合单片机,要么编写程序写出一个处理器?

网友:
- -同感,要是cpld能用c表示该多好。。。

楼主:
大概了解了,一般对CPLD/FPGA功力不深的,进行数据处理的话选择搭配处理器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概了解了,一般对cpld/fpga功力不深的,进行数据处理的话选择搭配处理器会好一些

同感,尤其是一些吞吐量很小,但计算逻辑异常复杂的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我觉得CPLD、FPGA入门简单熟练掌握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好。顺序是不是指进程的顺序执行,而并发是指模块的并发呢?

不要有进程或模块的概念,这是错误的。
你脑子里装的应该是数字电路。
进程,除非你是用于仿真,写Testben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概了解了,一般对cpld/fpga功力不深的,进行数据处理的话选择搭配处理器会好一些

这跟功力没关系,跟你的需求有关系。
比如FFT,如果需要多路高速FFT,用处理器处理不过来
或者需要极高的并行运算速度
能用处理器当然是用处理器更好咯,毕竟FPGA代价高。

网友:
回复 网友F:
- -同感,要是cpld能用c表示该多好。。。

System-C 知道吗?
你如果脑子里没有硬件,再什么语言也是浮云。
基础必须要重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   我觉得cpld、fpga入门简单熟练掌握难

入门了,就是掌握了学习的方法了,离熟练也就不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看来还得在看看,能否留个QQ,我的是93469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