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的参数是如何设置?

楼主(2011-05-09):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 PID的参数如何设置? 而且陀螺仪积分后结果是加速度的公式是依据什么?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你问得太抽象了

楼主:
就是陀螺仪得到的角速度如何积分后得到角度的   也就是积分的公式是依据什么?回复【1楼】AirPig 空中飞猪

网友:
角速度变角度,我用过的是四元数法,其中角速度的话,四阶龙格库塔法吧,要是输出角增量数据,就用角增量法(也称作毕卡法)